加工中心刀具吸不上,是不是电磁阀坏了?

楼主(2012-03-24):
加工中心刀具吸 不上,主轴不充气,感觉气压不够
但是气压是正常的,
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电磁阀坏了?

网友:
是拉抓打不开,还是打开了不往上拉~

网友:
拉爪的整体位置下行  向上调一点

网友:
1、打刀缸的行程位置不对,拉爪没有打开。
2、拉爪开了,不向上拉,原因可能上面顶住了或是碟簧卡死坏掉了。

网友:
看一下打刀缸顶头有没有动作,动作了有没有顶到主轴上端,将此处间隙调整到3mm左右应该可以

网友(2012-07-20):
不懂这个

网友:
打刀缸螺栓松了,压不到主轴要求行程

网友:
主轴里的一般切屑或其他进不去的吧,

网友(2014-10-07):
应该是这个问题
进口美国美福刀具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