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与钢板焊接,哪位社友有经验?

楼主(2012-03-24):
此图为产品中间剖视图

图中中间部分为Q235材质(白色零件为65mm钢板压型后加工而成),两端为铸钢件(ZG230-450)。

铸钢件与钢板外侧焊接完成后退火去应力处理(内部坡口处为特殊焊缝,先不焊接),完全冷却后整体粗镗中间半圆孔,加工完成后焊接内部特殊焊缝处,再次退火去应力处理,精镗半圆孔。

加工完毕特殊焊缝处进行磁粉探伤,大部分产品均检测出有裂纹出现,公司多次修改焊接工艺,此缺陷问题还是无法完全避免。

我们公司焊接没有铸钢件的产品,都没出现过此类问题。

请问哪位大侠有铸钢与钢板焊接的经验,或者有铸钢与钢板焊接的工艺标准,帮忙解决一下。

补充一下,特殊焊缝在焊接前钢板预热到150°,铸钢预热到180°,焊接后用保温棉自然冷却。

问题补充:此产品为电机机座,焊接退火去应力,温度应该多少?如果以铸钢为准,钢板会变形,如果以钢板为准,铸钢可能无动静。

网友A:
顶个,我也想知道,学习下,原来问问题也能这么专业啊,干嘛用的啊?,为什么要用焊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个,我也想知道,学习下,原来问问题也能这么专业啊,干嘛用的啊?,为什么要用焊接呢?

给别的公司做的活,图纸就是这样要求的,这个产品做完要出口的。

网友(2012-12-09):
用中碳钢焊条焊接

网友(2013-05-09):
待高人解来学习

网友:
搞错了,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焊条

网友:
铸造件不好焊啊

网友(2013-07-01):
用CO2气体保护焊应该能达到使用要求

网友:
我接触的焊接方式都是氩弧焊打底,然后中碳钢焊条上。。。

网友:
采用氩 电 联合焊接是可以的

网友:
期待高人高招

网友(2013-11-27):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你的裂缝位置,是位于未熔合区的延伸线方向,还是铸件母材本身

网友:
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期待高人高招。。。先帮忙顶上去。

网友(2014-01-14):
用中碳钢焊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