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精镗孔,磨损真有这么大吗?

楼主(2012-03-24):
加工中心加工直径27的孔,深度26,沉孔,工件材料16钼,工艺,D12铣刀铣到26.85,直接用组合式镗刀镗Φ27至Φ27[0~0.033],光洁度1.6,转速500(s300也试过),F40(F20也试过),做出来的孔,上下有一丝堆度,然后做完一个,做下一个的时候镗出来总比之前一个小2丝左右,只能每个都挑镗刀,做了10几个下来居然跟做第一个的时候比镗刀刻度调了0。5个mm以上,这个问题始终不解,自己也上网查了很多,都试了,没有用。

请有经验的老师傅能指点下,是不是就是刀片问题?是的话磨损真有这么大吗?

网友:
你好我是这么做的
1:钻2:初镗3:精镗.
我问下你的孔多深?进给量提高试下,进给量不够磨刀片.

网友:
无论是铣床镗孔还是数控镗孔。都要考虑材质的收容量。还有初镗和精镗刀具的角度。

网友:
刀片磨损了吧.放大镜下看看刀片,

网友:
一般镗出来有锥度  是刀片磨损了啊  换好点的刀片试试!!!!

网友:
刀片型式?刀尖圆弧大小?不过你的切削速度和进给都太低了,切深的也小了,这些都会导致刀片的磨损。
另外,加工中心精度孔的加工一般是:钻-粗镗-精镗。也有:钻-铣-精镗。还有:铣-精镗。这些都跟产品的批量有关。

网友:
发生这么严重的精度问题,应该还是刀片磨损过快。搪刀钢性一定要好,如果不好的话会使刀片磨损更快的。再加上你加工的是钼钢也不好做。最重要还是找好刀片了

网友:
精膛余量要看 刀尖R值了。R0.2的话 留个0.25-0.35MM

楼主:
谢谢各位,关于堆度和尺寸不一的问题暂时不讨论了,基本可以确定就是刀片问题,刀尖太锋利,有排削槽,强度不够,等我换了刀片试试。然后弱弱的问下,各位做孔的工艺里面是不是很少用刀铣孔,我基本都是用铣刀做孔,就连精度高点的我也是用机夹刀片开粗,在用钨钢立铣精光一刀,这样做出来效果很不错,几乎用不到镗刀,就我这个上面说的这个孔,0~0.033公差,光洁度1.6是完全加工的出来的。那么就铣孔和镗孔大家说说对这两种的看法,和使用的方法及选择。目前百度上大都都是铰孔和镗孔的比较。

网友:
     精孔  还是镗和铰

     如果是铣精孔 打比方0~0.033公差 是靠机床自身精度保证的  做精孔还得挑机床

     如果是镗精孔  是靠镗刀保证的

网友A:
高精度孔的话铣的圆度不是很好,而且效率太低。你用的刀尖圆弧小导致磨损,是你没有用合适的参数去配,而不是刀具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精度孔的话铣的圆度不是很好,而且效率太低。你用的刀尖圆弧小导致磨损,是你没有用合适的参数去配,而不 ...

请问兄弟,刀尖圆角小的话配合怎么的转速和走刀磨损小点,能否大致说下,我试试效果。

游客

网友:
一般精镗刀刀尖为R0.4甚至R0.2,涂层合金或者金属陶瓷刀片切削速度200m/min以上,进给0.08~0.12mm/rev左右,你这个孔就选转速2400,进给180左右试试。你原来的转速和进给都太低了,刀片磨损不快才怪呢。

网友:
加工群,徐州镗床群150947576欢迎同行加入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兄弟,刀尖圆角小的话配合怎么的转速和走刀磨损小点,能否大致说下,我试试效果。

2400的转速。。。兄弟,真的能这样吗?怎么感觉转速太快了吧,有点不敢试,我看人家镗孔转速都是500左右,最多到1000多点。啊?

游客

网友:
你那是精镗φ26孔,加工材料低合金钢吧?把你的具体刀片型号包括材质都告诉我。这么大小的孔精镗几百转那是极大的浪费。

网友:
线速度太低,至少要150米左右。进给太小,每转0.05至少。切深太薄,差不多等于你的刀尖圆角。

网友:
我认为是你精镗刀刀尖R角太小了 换个R0.4左右的试试 还有用CBN刀片 线速度200米/分钟,进给0.12,粗镗最好用粗镗刀,用铣刀会上下有锥度,并且时间长,凡是插补铣的地方时间都长,粗镗单边可以吃3个毫米,粗镗最好做到26.6到26.7,精镗余量也要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