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丝锥、钻头怎么刃磨?

楼主(2012-03-24):
这份丝锥、钻头怎么刃磨?

网友:
和普通钻头丝锥一个磨法

网友A:
适合加工不锈钢。要磨制用厚度10-5mm高级白刚玉砂轮即可(手磨)也可用工具磨。

网友B:
walter的丝锥?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30000 字节

网友C:
钻头头部看不清楚,估计修磨时还得注意。
那个丝锥就是把崩牙、磨损的地方纵向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lter的丝锥?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30000 字节

是的

网友:
楼主的是焊丸钻头

网友:
还是用工具磨磨吧,能磨好你那丝锥的师傅不多了。

网友:
用工具磨磨吧,能磨好你那丝锥的师傅不多了。钻头头部看不清楚,估计修磨时还得注意。" 那个丝锥就是把崩牙、磨损的地方纵向切除。

网友:
用工具磨磨吧,能磨好你那丝锥的师傅不多了。

网友:
没怎么没过刀具,有没有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2012-07-06):
这是一种通孔丝锥,用来攻通孔螺纹的,铁屑是向攻入方向排屑的。钻头可机磨,看上去是个硬质合金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钻头头部看不清楚,估计修磨时还得注意。
那个丝锥就是把崩牙、磨损的地方纵向切除。

所言甚是。

网友D:
         像这样的钻头和丝攻我是可以刃磨的,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我们单位就是我在加工的。通过刃磨可以大大提高刀具的寿命,降低生产成本。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联系:13665158659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这样的钻头和丝攻我是可以刃磨的,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我们单位就是我在加工的。通过刃磨可 ...

硬质合金铣刀你们修磨吗    侧刃你们修模前刀面(也就是螺旋槽)还是后刀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合加工不锈钢。要磨制用厚度10-5mm高级白刚玉砂轮即可(手磨)也可用工具磨。

钻头是加工45钢  或不锈钢之内的软钢  不是加工淬火钢的

网友(点评):
osg有加工淬火钢的钻头。你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钻头头部看不清楚,估计修磨时还得注意。
那个丝锥就是把崩牙、磨损的地方纵向切除。

磨损的地方切除后  修磨前刀面槽    主偏角要修磨吗(类似头攻的大锥角)

网友:
硬质合金的钻头丝锥最好别用手磨,没那么高精度,容易断,况且还得涂层,否则很快就完了。谁卖你的找谁磨,或者找专门修磨钻头的,然后重新涂层,磨一次一百多,国产的就算了吧。

网友:
丝锥是磨成排屑用的

网友(2012-12-01):
很好磨呀,我经常这么干的啊。因为手磨丝锥容易出现排屑卡屑的问题,所以开个蓸就会行成向下排屑,很好用的。

网友:
还是用工具磨磨吧

网友(2013-06-29):
最近也买了点二手的合金钻头,手痒痒用磨刀机磨了一下,效果很不咋地,这钻头对角度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一般磨刀机开不出来那个前角,而且每涂层的话打100多个孔就不行了。

网友:
硬质合金的么

网友:
转头时 镶硬质合金的   丝锥是 高速钢的

网友:
我这边是坐刀具修磨的,可以给你试试。13791960318

网友(2013-12-09):
磨了没涂层了就不顶用了吧?

网友(2015-08-29):
钻头像是平底钻,这个会磨钻头的老师傅都会磨的吧。丝锥是前排屑丝锥,又叫螺尖丝锥或先端丝锥,用于攻通孔螺纹,适用于细牙螺纹和大攻深螺纹。丝锥钝了还是不要自己磨吧。

网友(2016-01-17):
这种钻头是很高级的。冷却液是在钻头内部通往切削刃的。我认为是和普通的钻头一样的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