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种机构能否顺利送料

楼主(2012-03-24):
    由于之前是其他同事负责设计,一直使用振动盘送料,噪音不是一般的大,所以我现在逐步改善机械结构来实现自动送料。不知道有没有前辈用过类似的结构或者有更好的方法来实现。产品规格外径2-7MM,长度20-50MM,材质有;45#钢、不锈钢304,还有黄铜。要求每分钟送料速度不低于80个。谢谢!

网友:
大致方向没问题,这个月的广州琶洲自动化展上看到过一个做振动送料的,可以说和这一样。

网友A:
产品都有了,要这个产品我们可以批量供应

网友B:
买一个吧,自己做成本质量不一定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都有了,要这个产品我们可以批量供应

朋友你这个后面的料筒应该是不停的转动,但是噪音应该还是不小,因为你这有直振器,还有产品在料筒内翻转跌落的噪音。不过还是谢谢啊!以后有更小产品自动送料的用得上会联系你的。

网友:
这只是我们一个系列的产品,我们从事自动上料15年了,有高难度的可以找我们,一搬的产品上料我们没有优试,http://www.yiheda.com/这是我们的公司网址,大家可以认识下。我QQ:1321361081

网友:
期待楼主你的产口啊,

游客

网友:
好,准备下周出图纸做。

网友:
可以定做一个振动盘

游客

网友:
振动盘噪音受不了哦!

网友:
这个自动装配的书上早就有了,拿来就可以用,改一下参数调试一下就OK了。

网友:
应该可以,图片是在老美的一本指导书上看到的

网友:
可行 ,但是转动摩擦原料的噪音也是有的,还有转动摩擦影响原料表面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吧,自己做成本质量不一定合算

这个结构简单,肯定会比买的便宜,因为卖家包含有技术价格。

网友:
有点疑问请楼主考虑下:

  料斗与水平的角度是多少?(见图片α 角)

会不会出现以下这种情况?

α>0时  料会慢慢往上料杆旋转那边移动(从左到右),最后导致下料不正常?(指一次下好几个料,滑道不能及时导走,料从滑道上跑出来)

α=0时  当料筒料不多时,料无法上来?(左边的料无法移动到右边)

网友:
请问如果不使用振动的话,如何确定零件顺利进入滑道?且能保证送料顺畅而不卡料。

网友:
卡料是个问题啊

网友(2012-07-24):
好像有买的成品啊

网友C:
不知道图片能否看清楚,阶梯式运动板,将圆柱型零件一个一个推上去,在上面的传送带上自动首尾相接。有立起的、没有接上的,都会被剔回来。动板机构是气缸推动的,没有什么声音。

网友(2016-04-27):
送料方式是可以的,

网友(2019-01-02):
引用 网友A:
产品都有了,要这个产品我们可以批量供应

你这个是挂螺钉的吧,圆柱状的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图片能否看清楚,阶梯式运动板,将圆柱型零件一个一个推上去,在上面的传送带上自动首尾相接。有立起 ...

这个设备多少钱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