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压铸后盖断裂

楼主(2012-03-24):
大侠们好!最近我们一块开门机发生后盖断裂,客户要求模拟出后盖断裂的工况,模拟了好几种情况,都没有出现附件的状况,郁闷中,不知道有限元分析能不能模拟出?

网友:
1.本身铸造工艺有问题,可能哪一个环节处理没有做好会导致即使小的应力也会断裂。
2.在FEA模型中的载荷必须与实际一致。从上图看似乎该零件在工况中不会受到那么大的作用力。

网友A:
啥子叫开门机?如何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子叫开门机?如何工作的?

开门机器,电机带减速箱拖动丝杠螺母运动带动门转动!

网友B:
像是材质有问题,还是结构设计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材质有问题,还是结构设计不合理?

材质只能拿去做化学分析!因为市场上出现的概率不是很高,所以我觉得设计上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