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小车的两个主动轮想要用两个电机分别驱动,不知道该怎么实现

楼主(2012-03-24):
起重小车的两个主动轮想要用两个电机分别驱动,不知道该怎么实现,请前辈指点下。谢谢!

网友:
一套控制电路保证两个电机同步。

网友A:
在proe里面可以设置两个电机驱动

网友:
参考桥式起重机的结构,

网友B:
怎麼保證同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麼保證同步啊

对,是怎样保持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roe里面可以设置两个电机驱动

能说的具体点吗,用PLC控制变频电机好像可以实现,但是我要的速度比较低,在50r/min 以下,变频电机好像达不到这么低,看来还要加两个减速器,本来想直接连接轮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