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收割机市场巨大,谁有经验?

楼主(2012-03-24):
轮式驱动的大刑联合收割机,把驱动轮改成三角履带式的,市场巨大。那位朋友有这方面的经验?请联系shifenghong@126.com

网友:
市场上不是有履带式的吗,

楼主:
改装。轮式的改履带式的

楼主:
市场上履带式的都是小型的。我说的改装是大型的。轮式的

网友(点评):
需要多大马力的三角履带式的收割机?

楼主:
280马力的收割机,把驱动轮改装成三角履带式的。就像一种半履带式的军车那种的

游客

网友:
把驱动轮改装成三角履带式的,如果是四个轮子的车就改装成四个独立的三角履带,原车的悬架、方向、驱动、制动都没有什么大的改动

楼主:
怎么改?能否给个方案或者是我们合作呢?

楼主:
就像图片这个家伙。这就是改装过的。原来是轮式的。

游客

网友:
为何要改呢?不适应当地的田地状况吗? 我这个菜鸟说说我自己的想法:工作量应该不小呢,变速箱肯定是要改的,然后相关的驱动轴、操纵机构、液压部分都要动。 图片里这台改装后效果如何?如何实现方向盘控制转向
悬架要支撑在支撑轮架上。
带转向的二个独立的三角履带的两端导向轮和支撑轮架要随转向联动。
把驱动轮改装成三角履带式的,如果是四个轮子驱动的车就改装成四个独立的三角履带,带转向的二个独立的三角履带长度要相对短一点,原车的悬架、方向、驱动、制动都没有什么大的改动。

网友:
应该不难吧。高人传图纸

网友:
是啊,为何要改装成那样的呢,菜鸟路过

网友:
橡胶履带轮型号:JZ-360 高度:940 mm长度:1150mm宽度:360mm驱动轮中心到地面距离:660mm接地长度:mm驱动轮直径:462mm净重:160KG承重:3.5吨适用车型:越野车 皮卡车 小型货车等 价格:35000元/套(一套为四个)

楼主:
必须是钢履带。就像挖掘机履带那么宽才行。这个收割机300多马力。十多吨重。工作幅宽接近六米

网友:
不懂,过来看看,开开眼界。

网友(2012-04-24):
可以借助东方红牌耕地机,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