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实现这样运动的PLC控制的气缸吗?

楼主(2012-03-24):
(图片)

楼主:
上面说的不确切,推杆最初和最终的位置都是在B点,而不是姿势种种都在B点,说错了。。。。

网友:
如果精度不高的话很容易实现使用带磁性环的气缸就可以

网友: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三个位置,采用一个感应开关定B位,用三位五通 电磁阀,PLC怎么写嘛,就看你要怎么让气缸运动了。换向阀的不同组合,PLC程序也是不同的,方法不只是一两个!

网友:
  这个又不难吧。、。、、

网友:
这个PLC程序很简单了,程序也就几十步。普通指令就行。

网友(2012-09-27):
推荐使用双行程气缸,也就是把2个气缸串联,其中一个气缸处于前端位置。也就是楼主要求的常态位B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