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 三轴立式CNC 加工 外螺纹 M18 * 1.5

楼主(2012-03-24):
此外螺纹 M18 * 1.5 ,若使用 三轴立式CNC,最好的加工方法是什么?

网友:
螺纹铣刀直接铣加工...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不过一般铣刀不行,高档点的系统都支持镗螺纹

游客

网友:
用螺纹牙刀 铣就行

楼主:
系统是 发那科的。30多W的 650 立式CNC

网友:
用板牙就可以了,经济 方便

网友:
螺纹套铣刀
加工中心加工外螺纹效率很高

网友(2012-12-17):
这刀可以的,不过估计很贵,推荐LZ用数控螺纹车刀,60°刀片的,走螺旋线切削,经济实用

网友:
用车床上的内螺纹刀就可以做的

网友:
铣起来可以的啊 ! 四爪卡盘也可以车的啊!

网友:
用铣床也可以的 ,用普通车床也可以,用四爪卡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