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68怎么用

楼主(2012-03-24):
G68怎么用
这个我都没用怎么用,在说我的机床用不了极坐标。

网友:
G68只有在对称刀架机床上才看见的。很少有这样的床子。厂里有日本津上的几台机床就是这样的,移动不同刀需要输入G68或G69再输入刀号。

楼主:
我还以为是可以当极坐标用啊

网友A:
G68 X0 Y0
G0 X半径 Y角度
G69(取消G68)

网友B:
G54 G68 X -Y-R-
XY旋转中心坐标R旋转角度顺为正逆为负

游客

网友:
五楼正解,G68为模态指令对应的G69,类似G16,G15对应着使用,

网友:
g68x   y   z   i   j   k   r
坐标转换

网友C:
这么简单的也问?可以问点高级的吗?

网友(2012-05-27):
刚学有点模糊  请大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的也问?可以问点高级的吗?

你好,我的贴子好久都没有满意答案,可能是有点难度,你能不能帮我解答下

网友:
阵列孔系

网友:
甘工,你的机床不用G68

网友(2012-11-09):
G68左边系旋转    G68 X半径    Y 需要转的角度   然后重复修改角度  或调用子程序   可加工同一平面相同的工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G54 G68 X -Y-R-
XY旋转中心坐标R旋转角度顺为正逆为负

同意

网友:
自己编程说明书吧

网友(2012-12-21):
G54H1
G68X0Y0R角度
X....Y....M...S.....F.....

网友:
G68坐标系旋转G69取消坐标系旋转
G54X0Y0Z0
G68X0Y0R旋转角度

G69

网友:
引用 网友A:
G68 X0 Y0
G0 X半径 Y角度
G69(取消G68)

我都不好意思说你

网友:
该指令可使编程图形按照指定旋转中心及旋转方向旋转一定的角度,G68表示开始坐标系旋转,G69用于撤消旋转功能。  1、基本编程方法  编程格式:G68 X ~ Y ~ R ~        ......        G69  式中:  X、Y――旋转中心的坐标值(可以是X、Y、Z中的任意两个,它们由当前平面选择指令G17、G18、G19中的一个确定)。当X、Y省略时,G68指令认为当前的位置即为旋转中心。  R--旋转角度,逆时针旋转定义为正方向,顺时针旋转定义为负方向。  当程序在绝对方式下时,G68程序段后的第一个程序段必须使用绝对方式移动指令,才能确定旋转中心。如果这一程序段为增量方式移动指令,那么系统将以当前位置为旋转中心,按G68给定的角度旋转坐标。

网友(2013-09-14):
谢谢5楼。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