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调速,请教

楼主(2012-03-24):
想d一机器用到一处无极调速的地方,快速每分钟3-5转,慢速5分钟转一圈。望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

停止时需要定位。望高手不吝赐教,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用PLC控制变频器应该可以吧

网友:
转速太低,我不清楚,期待高手到来。

网友:
多大啊,多重,定位精度多少,用步进,伺服应该都可以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