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找正

楼主(2012-03-24):
如图,Φ20的长时间使用,需要修(再次镗大后,镶套)。找正?

楼主:
找正Φ200外圆后,坐标镗床记零。

楼主:
坐标镗床X偏移10Y偏移30后,找正Φ80.此过程只能旋转回转工作台(不可敲打)。另类之处。
找正后,偏移60后镗孔Φ20的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坐标镗床X偏移10Y偏移30后,找正Φ80.此过程只能旋转回转工作台(不可敲打)。另类之处。
找正后,偏移60后 ...

没见过这种镗床,有些不大明白加紧之后工件200外圆中心是否就是回转中心?另外的大虾所说的记零此是百分表位置在圆心还是主轴轴心位置在圆心?

网友B:
不知楼主的方法是否真的刚好找到了20孔的位置,找好了200 的外圆和回转工作台的同心度后还用旋转回转工作台的方法去找正内径80 的孔,这让人很不解,楼主能解释一下其中的原理吗,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在找正过程中所存在的其他的比如和镗床工作台的纵、横方向的平行或垂直度的问题,楼主是如何解决的?不过按照楼主的方法找正,若位置刚好,真的有一点另类。

网友:
怎么这么复杂啊,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种镗床,有些不大明白加紧之后工件200外圆中心是否就是回转中心?另外的大虾所说的记零此是百分表 ...

百分表是在主轴中心上。200的外圆通过敲打与旋转工作台的中心一致。找正不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的方法是否真的刚好找到了20孔的位置,找好了200 的外圆和回转工作台的同心度后还用旋转回转工作台 ...

20的圆是以80圆来定位的所以需要找正。至于平行度、垂直度,只要装夹好、使用合格的机床、回转工作台,都没问题。自然也期待社友有好的方法!

网友B:
你用百分表找正80的内孔应该是旋转主轴吧,不应该是旋转回转工作台,因为200的外圆已经与回转工作台同心。在旋转回转工作台不能找正80的孔,可楼主说这正是另类之处,不知楼主是如何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百分表找正80的内孔应该是旋转主轴吧,不应该是旋转回转工作台,因为200的外圆已经与回转工作台同心。在 ...

旋转百分表看跳动大的话,就只能转动回转工作台来是跳动减小(一般都是通过敲打来改变的,这就是另类的地方)我的表述不清晰。

网友:
坐标磨床磨孔时常用的方法。

网友C:
直接 从 80 找正中心  移动偏移量 就可以了 楼上说的个人认为有点重复 移动中间会存在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 从 80 找正中心  移动偏移量 就可以了 楼上说的个人认为有点重复 移动中间会存在误差

你在想下,你说的不行,在平面内只有一个点不给参考线是无法偏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想下,你说的不行,在平面内只有一个点不给参考线是无法偏移的。

我不清楚你要用什么设备在修复

楼主:
立式坐标镗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