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镗孔加工难题,请教

楼主(2012-03-24):
外圆D70正负0.5,内孔D50,两端镗内孔D53大0.03,深60,两端同轴度0.05.无缝钢管长度350.车床普车6150.
求教如何镗准内孔的同轴度,感谢。

网友:
60深不算深,找正后很好保证的啊。你说说你考虑的是哪方面的加工难度呢?

网友:
先少夹点  外圆车一刀  内控车好 反过来一样少家 校外圆 两头打表校准 OK

网友:
先光外圆,车园,软爪,找正,分别镗孔

网友:
学习中,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关键是量产了找正时间太长哦

网友A:
做自制镗刀
             在车床中拖板中间设计个固定工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自制镗刀
             在车床中拖板中间设计个固定工装就可以了

你的意思是刀转工件不转?装夹管子?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3583&extra=&highlight=%2Bywjianghu&page=1
你看看我帖子里的这个镗法行不行?
你的是圆件,拖板上要加个合适的工装,就方便批量生产了。

网友:
将工件装夹在车床大拖板上,刀杆一端用卡盘夹紧,另一端用顶尖,到杆上要有两个夹刀的位置,镗完一个孔后,将刀卸下,再镗另一个孔,一次装夹加工完,同轴度肯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