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角度装配,求助

楼主(2012-03-24):
这边要加一个三角形支架顶在那边怎么加怎么加??

大家帮忙下,我角度装配不太懂。。
支撑架如下图

这个要怎么塞进去呢,成45度角?????

网友:
没明白,楼主什么意思?

楼主:
模具上面有块正方形面板。我要在底座的四个角加个架子,撑住上面的那个面板,不让他掉下来。那个架子(最后那图),怎么插进去呢。成45度

网友:
楼主说具体一点,没明白

游客

网友:
看我下面的图,就是要装配 带角度的部件

楼主:
谢谢,就是这个,
要装配成这样。。

怎么装配呢。

网友(2012-08-17):
画两个长方体,其中一个旋转45°角,一个长方体切削另一个长方体,就可以形成楼主要求的形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