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中心,现在使用的刀具是普通的麻花钻, 效率太低

楼主(2012-03-24):
单位只加工45钢的工件 ,上面有大量的M8 M10 M12 M16 M20 M24 M30 M36的螺纹底孔 ,孔深都是2倍直径 。机床是卧式加工中心 ,现在使用的刀具是普通的麻花钻, 我感觉效率太低。。

以前用过直径30以上的潜孔钻(上刀片的成型钻孔刀),  感觉效果还行 。但是感觉轴向力量太大 ,容易把工件钻动。。

现在请问,M8~M36的这种底孔有什么别的刀具能快速的加工出来 ?而且轴向力量小一些的。 论坛上的高人多 ,见过的东西也多 。请指点一下

网友:
用整体硬质合金麻花钻或者可换合金头的麻花钻效率最高了,

网友:
16一下使用内冷整体合计钻头 16以上还是用U钻的好 ,,使用U钻时候工件松动 是你的装夹有问题  建议改进

网友:
采用螺旋下刀法用铣刀切,这样轴向力小,但效率低。

网友:
如果可以用空芯钻加工的话  空心钻的效率会很高

网友:
小直径的用整体合金钻头,由于孔不深,用不带内冷的也是可以的,这样价格便宜不少,
大于D18或20以上的,可用换头的钻头,每家主流刀具商都有的,就是刀杆是高速钢的,刀头是硬质合金的,具体见图片,
再或者用焊刃的钻头,刀体是高速钢的,刃口是焊硬质合金的,或者铲钻, SECO  AM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