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A] 这张齿轮图纸的技术说明,你能看出哪里需要完善?

楼主(2012-03-24):
大家讨论一下有什么需要完善之处。

NOTES:
1. MATERIAL: ALLOY STEEL 9310H-NORMALIZED & TEMPERED TP HRc 32-40
(AIR CRAFT QUALITY FORGING).
2. CENTERS ARE MANDATORY ON BOTH ENDS OF SHAFT. ALL DIAMETERS MUST
BE MACHINED USING THESE CENTERS AND -A- & -B- DIAMETERS MUST BE
CONCENTRIC TO THESE CENTERS WITHIN 0.005 TIR.
3. DYNAMICALLY BALANCE WITHING 0.26 OZ-IN AT PLANES INDICATED.
INSTALL HALF-KEY IN THE KEYWAY DURING BALANCING.
4. PROTECT THESE SURFACES FROM SCRATCHES AND TOOL MARKS.
5. WHILE HOBBING LEAVE .29-.30 GRINDING STOCK TO FINISH THE GEAR.
6. CASE CARBURISE AREA MARKED (**) AND HARDEN TO RC 58-64. FINISHED
CASE DEPTH TO BE RC 50 AT 0.4-0.6 DEEP. REMAINDER TO BE RC 32-40.
7. GRIND THE TEETH PER GEAR DATA AFTER HARDENING.
8. DO NOT GRIND ROOT OF GEAR TOOTH. USE PROTUBERANT HOB.
9. ALL FILLET RADII TO BE CAREFULLY BLENDED, POLISHED AND FREE OF
TOOL MARKS.
10.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CONCENTRICITY, SQUARENESS &
PARALLELISM TO BE WITHIN 0.254 TIR
11.GEAR ACCURACY DATA TO BE DETERMINED FROM DATUM -A- & -B- (SHAFT).
12.MAGNETIC PARTICLE TEST AND INSTPECT.
13.AFTER FINAL GRINDING, BLEND ALL SHARP EDGES, REMOVE ALL BURRS.
14.BURNISH MARKED AREA WITH (*).

网友:
希望看到这张图,机械图纸是图文并存的,不可分离。

网友A:
这是你自己出图纸给鬼佬加工的?
1. MATERIAL: ALLOY STEEL 9310H-NORMALIZED & TEMPERED TP HRc 32-40.(AIR CRAFT QUALITY FORGING).
材质应写入材质栏,这里只要写热处理方式和最终硬度
2. CENTERS ARE MANDATORY ON BOTH ENDS OF SHAFT. ALL DIAMETERS MUST BE MACHINED USING THESE CENTERS AND -A- & -B- DIAMETERS MUST BE CONCENTRIC TO THESE CENTERS WITHIN 0.005 TIR.
这里的轴可能用axis比较合适,因为这根轴线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同轴度本身就是个跳动值所以不用TIR。更应该直接标在图上。
3.DYNAMICALLY BALANCE WITHING 0.26 OZ-IN AT PLANES INDICATED INSTALL HALF-KEY IN THE KEYWAY DURING BALANCING.
半键连接?动平衡因该在整根轴带齿轮的装配体完成后整体做的,把这个要求写在这里应该要REF一个装配图要求。
4. PROTECT THESE SURFACES FROM SCRATCHES AND TOOL MARKS.
保护刮伤正常,保护刀痕不正常。刀痕都是加工出来的,不存在保护就会消失。
5. WHILE HOBBING LEAVE .29-.30 GRINDING STOCK TO FINISH THE GEAR.
?这是客户对供应商的产品需求吗?怎么看起来像打工做工艺分析的?
6. CASE CARBURISE AREA MARKED (**) AND HARDEN TO RC 58-64. FINISHED CASE DEPTH TO BE RC 50 AT 0.4-0.6 DEEP. REMAINDER TO BE RC 32-40
7. GRIND THE TEETH PER GEAR DATA AFTER HARDENING
8. DO NOT GRIND ROOT OF GEAR TOOTH. USE PROTUBERANT HOB.
这是不是滚压齿底的意思?用roll
9. ALL FILLET RADII TO BE CAREFULLY BLENDED, POLISHED AND FREE OF TOOL MARKS.
倒角处订个1.6的光洁度就行
10.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CONCENTRICITY, SQUARENESS & PARALLELISM TO BE WITHIN 0.254 TIR
同轴度,垂直度,平行度都要有参照标准的,哪有可能没有specified啊?而且本身这3个值本身就是TIR,不需要说明
12.MAGNETIC PARTICLE TEST AND INSTPECT.
探伤之后要说哪些区域有伤可接受或者全部不接受
13.AFTER FINAL GRINDING, BLEND ALL SHARP EDGES, REMOVE ALL BURRS.
我通常会用Break all burr. Sharp edge本身在机械零件里不是缺陷,该有的地方是你设计成它有。要是日用品就不能存在sharp edge。
14.BURNISH MARKED AREA WITH (*).

老兄的东西每次看都有新发现。但是如果是一个齿轮的note,好像该有的东西全部没有:
top circle
root circle
addendum
dedendum
tooth height
pitch distance
这些都应该有上下公差或者标准值
presure angle应该要指出

网友(点评):
高手,专业英语这么好

网友(点评):
我觉得第8条是说用带触角的滚刀,避免磨到齿根

网友(点评):
有人3年后来挖坟,不错呀!可能是你说的那样,但我更倾向说的是需要滚齿挤压。

网友:
没有图纸怎么分析啊?楼上有图纸了?

网友(2012-10-11):
无图无真相另,另外还要说一下功用。

网友:
你需要的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2012-12-03):
爱显摆也是人类原罪之一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2013-03-07):
高手啊,三楼

网友:
楼主你这应该是单个零件的技术要求吧?我觉得第三条动平衡应该去掉,单个零件的在这没什么用;第五条磨削余量没必要写在这个里面吧,毕竟是工艺要求;另外,你要求表面刀纹看不出,那就直接定个粗糙度Ra1.6以下,这个可去参考粗糙度标准样块;第十条未注同心度0.254你有和第三条校核没?单位是英制还是公制?有必要到小数点后三位?还有最后那条不太清楚你要干什么。

网友(点评):
是齿轮轴零件图的技术要求;单位英制。用半键作动平衡是因为API标准的要求。最后一条是说图上标注*号的地方要抛光。多谢您的建议!

网友:
图纸在哪里啊

网友(点评):
同学,您可以翻翻我发过的帖子。。

网友(2013-05-26):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自己出图纸给鬼佬加工的?
1. MATERIAL: ALLOY STEEL 9310H-NORMALIZED & TEMPERED TP HRc 32-40.(A ...

真正的高手

网友:
应该有一个齿轮参数表及材料和热处理要求!

网友:
希望看到原图,便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