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孔有锥度,求助

楼主(2012-03-25):
车一个长156内孔31.1的工件为什么车出来两头不一样大?前面标准后面车出来有31.5左右我带R-0.2求解释…
我最后加到0,4了还是没多大效果!后面就小了一点点…头大

网友:
与车刀装夹有关,可以调整一下装刀角度。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到 是什么刀和材质,   本人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一般都是从切削方面和刀具上做手脚。

网友:
工件装夹不牢固  中心高要高30道  刀子中途颤磨了 转速太高 进给太慢 吃刀太少的原因

网友:
机床可以导轨也有问题吧。

网友:
可能主轴跟导轨平行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