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球化元素有哪些?在中频感应电炉熔炼过程中会不会增硅?

楼主(2012-03-25):
反球化元素有哪些?
在中频感应电炉熔炼过程中会不会增硅?增%几?碳会不会烧损?烧损%多少?

注:1550度c,以内

网友:
破坏和阻碍使石墨球化的元素,按其作用机理大概可以分三类:
一是消耗型反球化元素,如硫、氧、硒、碲等,它们与镁、稀土元素生成化合物,通过消耗球化元素来阻止球状石墨的形成。
二是境界偏析的球化干扰元素,包括锡、锑、砷、铜、硼、钛等,这些元素富集到晶界,促使碳在共晶后期结晶时,形成畸形的枝晶状石墨,如果这些元素含量较高,也可在共晶中期促成石墨畸变,形成团状或厚片状石墨。
三是一些中间球化干扰元素,如铝、铋,它们在含量较低时主演通过偏析作用促成石墨畸变,含量较高时也能消耗球化元素。
另外,反球化元素对球铁基体也有不同的影响。Te\B强烈促进白口的形成,As\Sn锡\Sb锑\Pb铅\Bi稳定珠光体,Al\镐Zr促进铁素体形成,铯Se无影响。

反球化元素(球化干扰元素)的作用 http://www.zz17.com/wd.php?id=23

网友A:
增si,我以前搞的时候没考虑,一般认为1550℃开始增si,而且球墨铸铁不必那么高的温度。具体在铸造工程师手册有详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si,我以前搞的时候没考虑,一般认为1550℃开始增si,而且球墨铸铁不必那么高的温度。具体在铸造工程师手 ...

谢谢指点。
我的意思是说在什么情况下炉内的C会增、烧损(多少)Si增(多少)。
哪些是反球化元素。
这是两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我的意思是说在什么情况下炉内的C会增、烧损(多少)Si增(多少)。
哪些是反球化元素。

由于炉料中氧的存在,C的烧损不可避免,正常情况下可以认为烧损的量占C总量的不超过2%,Si增加不超过5%。但是补C时是按吸收量80%计算,再修正。

楼主:
谢谢东海fyh126耐心讲解,受益匪浅啊!

楼主:
非常感谢东海fyh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