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最经济而有效的加工这个零件?

楼主(2012-03-25):
一个铝质垫圈,外径8mm,内径4mm,内径公差为+-0.1mm,厚度为2mm,厚度公差为+-0.05mm,其它尺寸无要求,EAU 大概50K pcs。

网友A:
最经济而有效的加工这个零件,就搞个冲压模就成咯。其他的机加工都会比冲压贵和慢。

游客

网友:
见笑了,感谢提醒。 楼主是不懂冲压的,而且主观还有些强。
兄弟慢慢说,后面笔误了,应该是其他的机加工都“会”比冲压贵和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经济而有效的加工这个零件,就搞个冲压模就成咯。其他的机加工都不会比冲压贵和慢。

是冲压板材吗,这个厚度公差是否容易保证?可否用抽管的方式。

网友B:
走心机  速度超快 你可以找   这个坛子里就有这个提供走心机加工的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心机  速度超快 你可以找   这个坛子里就有这个提供走心机加工的 Good luck!

非常感谢,一个问题是,走心机切这么薄的零件是不是太费料了啊?

网友:
设计个滚筒,像印钞票一样,铝板进去,出来就是就是垫圈。
然后整板的校平,流水线,一年N亿个没问题吧。

废料回收进炉重熔

网友:
高速冲压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
支持做冲压模具,经济实惠还有保证量

楼主:
板材厚度公差在5%,冲压落料的话还需二次加工。

网友:
直接买8毫米的铝棒,在车床上面做个成型刀一次切3到5片,打孔直接铣床,算是挺快的了

游客

网友:
直接去定拉中空的棒料切断好了。不过就算用车床切断估计也没有高速冲床的效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一个问题是,走心机切这么薄的零件是不是太费料了啊?

切断刀 可采用1MM 的 这样可能节约点 你这个公差要求只能用机加工的方式做,冲磨 很难保证的 ,

游客

网友:
但是走心机切断的话孔口会有毛刺。人工去毛刺?那一台机器不得配个十个八个的去毛刺啊?

网友C:
冲压会变形跟圆边角!走心机做是很适合!不过有点浪费材料!我经常用走心机做垫片!很快很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压会变形跟圆边角!走心机做是很适合!不过有点浪费材料!我经常用走心机做垫片!很快很标准!

最后几圈刀剩下的毛刺厉害吗?另外铝制零件最后几刀确实不是特别干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几圈刀剩下的毛刺厉害吗?另外铝制零件最后几刀确实不是特别干净啊。

不会啊!手摸一下都干净了!刀要锋利!

网友:
果断走心机啊,刀快不会留毛刺

网友:
定管材,数控圆锯机下料(厚度可以做到+/-0.05),如果有毛边再振动研磨一下.

网友(2012-05-09):
我有这种加工的专用机器15952876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