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solidworks中的爆炸图转为flv格式?

楼主(2012-03-25):
如何把solidworks中的爆炸图转为flv格式!谢谢

网友:
要视频录制处理软件吧

网友A:
这个视频转换与SW无关,SW只负责出AVI格式的视频,然后另寻软件转换,向你推荐QQ影音,既可以播放多种视频,也可以转换视频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视频转换与SW无关,SW只负责出AVI格式的视频,然后另寻软件转换,向你推荐QQ影音,既可以播放多种视频, ...

我是直接把爆炸图的格式改成avi格式,然后用qq影音打开,但是提示无法渲染,所以,具体要怎么做我也不会,继续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