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液压油仓 油泥如何清理?

楼主(2012-03-25):
8240磨床液压油仓特别脏,油底层有厚厚的油泥,想清理清理换一下油,床身上只有几个小窗口,很多地方都够不到,那位师傅有好办法
有朋友建议我用冲车的泵用水冲,不知道这个办法行不行

网友:
用高压水枪冲洗完成后必须要十分干燥。

网友:
不能用水冲,这样加进去的油会乳化的。可以把一头清理完后,强制开车到另一头,清理,清不到的地方就只能在大修的时候清理了。不过油泥对静态油箱不会有多大的影响,要注意换油和换滤芯。

网友(2012-11-28):
拆吧...新手路过

网友(2015-05-30):
我们这边就是把油沾干净后再烧几大滚桶水倒进去然后沾干就行了清洗得很干净

网友:
倒点汽油不可以用啊,稀释后在沾出来。

网友(2015-10-08):
过来学习,清除油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