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磨后有棱,但只有一个棱,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3-25):
请教:凸轮轴主轴颈磨削,磨后有棱,但只有一个棱,所有主轴颈都有棱,每个主轴颈都是只有一个棱,各个主轴颈的棱还不在同一圆周方向上,不是顶尖孔的毛病,应该是机床设定的事,改参数和加暂停都只能缓解不能消除,会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
有图片吗?

网友A:
唯一的解释就是,还没退刀,工件就停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唯一的解释就是,还没退刀,工件就停转了。

(程序里应该没有主轴停转命令)除了程序,还有什么地方能控制砂轮退刀与工件停转的先后顺序吗?

游客

网友:
如果是数控的,那顺序是由程序决定的。如果是普通设备,工件停是有个开关控制,砂轮退到一定位置,压上开关,工件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唯一的解释就是,还没退刀,工件就停转了。

数控磨床,北二的
听说是调量仪调好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操作者弄的,还不说怎么弄的

游客

网友:
不确定,人家保密
不会吧,跳量仪能调好?

网友(2012-11-04):
我觉得多加点延时看看.,一般都是进刀速度太快,是直接杀到位的,没有精磨到.把行程改长点.如果不行量仪控制器那里.按TAB 有P1.,P2,P3,P4,然后就是延时.加0.3或者0.8,还有看看是不是砂轮快用完了

网友:
我想起了.起菱形还有个可能是修砂轮速度太快或者太慢.

网友:
主轴有跳动,检测。砂轮修整,用进口钻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