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U型件时孔被拉裂,孔离折弯处的安全距离是多少?

楼主(2012-03-25):
材料为Q235(6.0mm),折弯时孔被拉裂,有哪位大侠知道,孔离折弯处多远才能保证孔不被拉裂,折弯R值为6mm。

网友A:
是否与先择的槽口有关心呢?用开口距30mm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与先择的槽口有关心呢?用开口距30mm的试试。

槽口也是按照料厚的倍数选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槽口也是按照料厚的倍数选择的。

孔到边的距离是两个料厚,也就是说12就好了。加上料厚18。选择小一点的槽口没多大影响。

网友B:
R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R是多少。。。。。。。

折弯R为6mm。。。。。。

楼主:
望各位大侠能解释的详细点,再次感谢。

网友C:
正常选择30mm的开口,15+6=21,14那个尺寸改成20才可以。
你折弯的零件长度多少?开口小的话折弯力要增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选择30mm的开口,15+6=21,14那个尺寸改成20才可以。
你折弯的零件长度多少?开口小的话折弯力要增大的 ...

折弯长度400MM,一时着急有些东西没加上,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弯长度400MM,一时着急有些东西没加上,不好意思。

零件不长,30的开口才32T,我们6mm板正常选40的开口,30已经很小了,再小折不下去的吧。

网友D:
我建议你先折弯,再开口。不知道孔是冲的还是铣的,如果是铣的就先折弯再铣孔,如果是冲的就麻烦了,不过折弯低的话也能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你先折弯,再开口。不知道孔是冲的还是铣的,如果是铣的就先折弯再铣孔,如果是冲的就麻烦了,不过折 ...

镭射的话先折后修剪,三菱表示完全没压力。

网友:
孔折弯完成后在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