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非金属材料,透明度高,不会老化 , 隔音小,最好防磨

楼主(2012-03-25):
我是做游乐设备的  ,我们有一个设备需要 前面防弹  , 材料不怎么好找 。已经尝试很多材料  ,亚克力不行 ,永久了会模糊  ,而且还隔音   。

找一种材料  ,透明度高  ,不会老化  , 隔音小 , 最好防磨 。

网友:
钢化玻璃

   错误信息关闭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30000 字节
3 秒后窗口关闭确定

网友:
10毫米玻璃,背面贴以色列的膜,要绷紧,这个要技术,中间夹6毫米PC两层,pc之间夹丝,再一层玻璃,也是背面贴以色列膜,各层胶固化,热压,抗一般7.62,再高了另外说,

网友:
透明的材料,除了玻璃还有很多其他材
类似手机膜之类
要不先是有机玻璃再贴防刮膜

网友(2012-05-05):
楼主可以考虑用环氧增强玻纤(玻璃钢的一种)能满足你的要求,请给出具体尺寸以及要求。

可以咨询我:QQ:735967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