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压丝锥cnc程序是否和切削丝锥的程序一样么?

楼主(2012-03-25):
各位师傅,挤压丝锥cnc程序是否和切削丝锥的程序一样?

网友:
YES           一模一样

楼主:
十分感谢 {:soso__6697351747450260106_1:}

网友:
一样的注意钻头直径呀要小心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的提醒!!!

网友A:
一般挤压丝攻孔大比普通的孔大。

网友:
挤压丝锥的低孔和切削丝锥是不一样的。另外由于挤压丝锥是无屑加工,所以加工效率要比切削方式高一些。至于程序的模式,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还要注意材料的选择,

网友(2012-05-01):
还要注意切削用量

网友(2012-10-16):
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挤压丝攻孔大比普通的孔大。

m8的螺纹,用切削丝锥底孔应该是6.75,要是用挤压丝锥底孔应该是多大的?有公式么?

网友(点评):
7.3

网友(2013-08-12):
底孔要大的

网友:
除了底孔直径其它一样

网友(2020-05-26):
如果只是攻丝而且螺纹深度浅的话,那应该一样的。

网友:
一样,参数可以给快点

网友(2020-07-01):
一样的,完全一样的

网友(2020-08-25):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注意底孔直径和加工材质

网友:
注意底孔直径和加工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