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刀具:螺纹钻铣刀

楼主(2012-03-25):
       一般加工内螺纹,要么车要么攻丝,也可以铣。但是在这之前都要钻底孔并倒角。其实还有更高效的刀具,螺纹钻铣刀。可以从钻孔倒角到铣螺纹一步到位。该刀具相比以前的传统刀具有以下优点:

       1.一把刀具可用于钻孔,90度倒角和螺纹加工
       2.缩短换刀和准备时间
       3.一把刀具可加工通孔或者盲孔
       4.精确可重复钻孔和螺纹加工从第一到最后一个螺纹
       5.螺纹内无残留屑
       6.可高速切削

       有优点就会有缺点,该刀具目前一般还是应用在铝,铜,铸铁,塑料等短屑料上。而且加工的螺纹直径和深度都不大。但是在它能适用的场合,它所带来的效率是显而易见的。

楼主:
换个示意图。

网友:
在这种情况下,设计是简单的东西了,钻头后面带丝锥,很多人都能想到,但要好的材料,承受较大的扭力

网友:
这样的刀有多少实用价值?想来制造成本不会低吧?排屑的问题解决了么?丝锥的强度怎么样?

游客

网友:
目前暂时用在短屑料的加工,刀具是硬质合金的。

网友:
个人认为,这种刀具属于概念性的东西,直正大批量使用推广意义不大,就像枯藤大侠所说,搞刀具的人应该都能想到,
第一:多种功能复合于一身,价格不菲,
第二;前端是钻头,后面为了螺纹铣刀,为了避空,前端直径大,后面小,刀具刚性受影响,且螺纹铣削时,是整个刀刃长度(钻尖部份,螺纹铣刀刃口,倒角)全面接触,这样对刀具的强度尤其考验,
第三,如果直径不大,刚性差,如果直径做大,价格又高,且一旦断刀,成本太高,
就像前些年日系刀具推出的钻攻一体刀一样,大批量使用几乎没有,

网友A:
我有一工件,球铁450,通孔锥螺纹Z1/2",螺纹深约10毫米,能用这种刀吗,价格是多少

游客

网友:
不好意思,你找WALTER,KOMET,EMUGE问问吧。

网友:
后面是关键,只能用于铝铜等硬度不高的材料上,而且不能太深,不能用于钢件上。
加工起来速度估计不会快,而且对夹持要求很高。

游客

网友:
比直接打孔总慢吧,总的来说省下了换刀的时间,这点毋庸置疑。 但去掉换刀时间又能快多少呢?还有磨损后再修磨怎么办?这样的话成本大大地。
硬质合金的基体材料,加工铝铜能慢到哪去?

网友:
涨见识了,谢谢提供。我又联想到别的用处了。

网友B(2012-07-04):
看过  此刀的加工视频

游客

网友:
大侠 方便的话,留个邮箱吧, 我的视频 在电脑里,忘记哪里下得了
能给大家一个连接吗?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过  此刀的加工视频

在我的电脑里,忘了  哪里下得了,大侠 方便的话
留个邮箱的地址吧, 我发邮件,
还是高清的

游客

网友:
兄弟来一个 我要 1153277@qq.com

网友:
成本太大,不适用

网友C:
这个M10~M14的孔建议深度是多深?加工HT250,M14深15的通孔的时间是多少?如果你这个省时间,那切削参数设定在多少?
兄弟你有没有宣讲资料,能给发一份么?我们可能能用上

网友:
不错,就不知道价格和实用性怎么样,能否提供一些参数,谢谢!

网友(2014-11-21):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工件,球铁450,通孔锥螺纹Z1/2",螺纹深约10毫米,能用这种刀吗,价格是多少

我这里有卖螺纹铣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M10~M14的孔建议深度是多深?加工HT250,M14深15的通孔的时间是多少?如果你这个省时间,那切削参数设定 ...

我这里有一些螺纹铣刀的资料,我也是做刀具的,有生产螺纹铣刀,我发给你一份资料。

网友:
我这里有一些螺纹铣刀的资料,发给大家分享。

网友:
大批量加工

网友:
螺纹钻铣刀只是在展会上见过,具体使用效果怎么样?性价比、效率如何?

网友:
螺纹钻铣刀,标题很清楚了,两个功能:钻孔和铣螺纹!
很多朋友谈到的攻丝这把刀是不能做的。
作为一把钻削刀具,缺少支撑的侧刃带,钻削的稳定性是个问题,不妨看看孔壁质量和钻头寿命。
座位一把螺纹铣刀,巨大的排屑槽降低了刀具的刚性,而且,钻头的倒锥型刀体会使铣出来的螺纹质量存在一定的误差,而且刀尖的位置会承受最大的载荷。
综合来说我的看法是这把刀也就是一种概念型的刀具,实用价值不大,而且制造成本也将非常高。

网友:
可以直接 做多大的螺纹

网友:
好东西,不过砖头寿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