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中CAE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25):
* F) Q) l( w+ oUG6.0做CAE,按照教材上一步一步做的,但是求解后在后处理导航器里面点击solution1毫无反应,怎么回事?按书上说的solution1应该是个节点才对,可以点开看仿真结果的。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是不是需要安装其他软件?

网友(2012-11-11):
建议你看看http://wenku.baidu.com/view/0c3785e94afe04a1b071de84.html,我照那个做了,现在可以看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