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铁削压成实饼状,如何做到?

楼主(2012-03-25):
公司里的铁削太多,堆的很高,看着也不雅观。想把铁削压成实饼状,便于运输,也便于收藏。
所以本人想搞一个这样的简易设备?但对着方面不太懂,请高手现身指点

或者有没什么现成的设备?

网友:
有现成的。
很多铝型材厂的废型材料,都是叉叉丫丫的,经过这种机器打包之后,就成了四四方方的方块,装到车上运走,大街上有时能见到。
另外有个动画里面,那个小履带机器人,不就是干这个的嘛。
猛然想起来了,小机器人叫瓦力

游客

网友:
有一种专门的铁屑压块机,形状是一长方形箱体,有液压缸推动从横两块立板,将铁屑挤压成长方形。离开工厂时间久了,型号和产地已记不清了。
似乎很少见哪个公司有这样的设备?

网友:
你那里要车 铣工吗 。我可以给你设计个

游客

网友:
要是要,但我做不了主。

网友A:
这个东东叫金属屑压块机,这有视频。
http://www.tudou.com/v/g0_UYcrJgR8/&resourceId=0_04_05_99/v.sw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东叫金属屑压块机,这有视频。

我看他压的是铸铁粉末?
我估计很少有机加工公司愿意买一台这样的设备,成本太高了

网友B:
如果你的设备有排屑机的话,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排屑机不要一直开着,隔一会开一下。这样出来的铁屑就会被挤压成一团(一般是圆柱体)。但是千万不能忘记开排屑机,不然要过载的。

网友:
我帮你做,我们是专业做液压机的

游客

网友:
气动的一定不行,哈哈
楼下:不可以气动压力机不可能把铁屑压得很细密。
气动的完全能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东叫金属屑压块机,这有视频。

扫街大侠:你那是铸铁铁屑压块机,也可以叫铁饼成型机,我曾维修过,在废旧收购见过箱体、发动机缸体、几乎是铸铁材质的都要压碎成铁屑,然后再经过压块机成型,露天置放,存到一定数量就被铸造业收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设备有排屑机的话,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排屑机不要一直开着,隔一会开一下。这样出来的铁屑就会被 ...

我们的排削器不行,稍微多点,就会挤压卡死

网友:
见过没仔细看,就是个很简单的液压压块机,不像4楼的那样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