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干镗床的,全是铸件,铁灰很多---求助

楼主(2012-03-25):
我是干镗床的新人。全是铸件。铁灰忒多。工作一天下来。鼻子里。衣服上全是灰。天天吸入铁灰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影响吧?怎样才能尽量少的吸入铁灰呢。请老师傅指点下

网友:
戴口罩,或者防尘面具,简单的那种

网友:
夏天干活的时候,可以用风扇吹走

楼主:
铁灰吃了两个月了。哎。。。

网友:
最好是带防尘口罩一般的口罩效果不好,防尘面具 。

网友:
上面说的戴口罩,还有就是是改行,最好当老板。

游客

网友:
哈哈哈 ~~黑木耳好 清肺....

网友:
口罩是必须滴。同时建议多吃木耳,有好处滴。呵呵。

楼主:
恩,也只能带口罩了。

网友:
同意3楼,用风扇吹走。虽然不彻底,但要好上很多。不怕捂的话,你就戴口罩吧。

网友:
戴口罩是第一点!如果能够加水给工件冲洗能够跟好点!我以前是把镗床冷却水开最大往刀具上冲!

游客

网友:
铸铁研磨性极强,加水会将机床导轨研坏,对设备不好

网友:
加水应该是个好主意,不妨试试!

游客

网友:
没错没错。和稀泥。哈哈
铸铁加水可和泥了!

网友:
没事的,我当年就像你一样,没带任何防护设备,干了3.5年。当时没毛病出,现在同样活得很健康。可能是因人而已吧。但有一点多吃酸水果。

游客

网友:
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