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件压类似PEM 紧固件,请教

楼主(2012-03-25):
如图,要在钣金的小折边A, B处压PEM钉,但根据PEM钉的压铆示意图,当钣金件A到B间尺寸很大时,压A处钉时,B处的折边不就有可能顶住地面么? 压钉机器可以调整位置么?工作台升高还是压头改为横向运动?

网友A:
要么反过来压,要么压好了折弯。

网友B:
没什么大问题,1、2米的钣金都可以压上PEM标准件。楼主的AB之间距离到底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反过来压,要么压好了折弯。

反过来压: 压钉机的PUNCH和ANVIL方向和图中相反么? PEM钉不会从ANVIL中掉出么?

压好了折弯:如果折边很小,上折弯模会与PEM钉干涉,可以用多个上折弯模中间的空当避开PEM钉么?  这样折弯没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大问题,1、2米的钣金都可以压上PEM标准件。楼主的AB之间距离到底有多少?

实际零件A, B间距离不大,我在考虑极端情况。

钣金1,2米时,ANVIL放钉面距地面也要1,2米么?

游客

网友:
大侠,支撑座可以做成通孔的。

网友:
具体不知道产品高度,也不知道你的压铆机样式,不过看图先压后折肯定会撞到的,反过来压或垫高到可以考虑,我们的压铆机到底部要有1米多也还有更高的

网友:
想的太复杂了;

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视频,利用电动螺丝批代替压铆机,也可以实现铆接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