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额定转矩的计算,请教

楼主(2012-03-25):
YS7134  1400RPM   0.55KW   额定转矩2.4N.M 效率  70%
请教下大家  0.55X9550/1400=3.75n.m啊。为什么  样本上额定转矩2.4N.M

楼主:
在线等待高手解答,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确定这个2.4是额定转矩,而不是最高转矩与额定转矩的比例数?
一般样本上是不会出现额定转矩这个数值吧。

网友:
0.55是输入功率吧  3.75*0.7=2.65  与2.4接近

游客

网友:
那个2.4是最高转矩与额定转矩的比例值,而不是额定转矩,所以是楼主自己没看仔细。
不过这个写法有意思,通常写输出功率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

游客

网友:
直接电话过去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