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的连接

楼主(2012-03-25):
大家好,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现在要设计一个东西,但是学识太浅。实践能力、经验各方面都不足,再次我向各位大哥、大姐请教个问题。连接2个长方体铁块,用哪中工装或者销子呀什么的?一个铁块上边有T型通槽。急于等待回复

网友A:
不知是否是这样?

T型螺栓。

网友(点评):
受之有愧!网上搜的图。

网友:
楼上的回答真细致啊。学习了。。不过gif格式??用proe做的?

楼主:
我们领导说了不能用螺栓

楼主:
不知道是因为下边的长方体铁块过厚所致,不能用,还是怎么了,被我们领导给否决了,说是螺栓吃不住。我想请教一下,T型螺栓的尺寸标准有哪几种啊,最长的多长。不过我还是真心感谢你

网友:
没看懂问的是啥。到底是要连接还是  装夹固定啊?

楼主:
装夹固定跟连接有什么区别啊,要不你加我QQ吧
532036531,教教我

网友:
                 什么跟什么啊

楼主:
其实我是想做个工装,把半轴跟挡块和轴承加工到一起的,但是在做工装的过程中,出现了不知道怎么将工装连接到仪器上。那个仪器上边的加工面是有两个T型槽的。

网友:
不用螺栓用什么,期待高手。

网友:
楼主把你的零件拍个照片吧,或者画个示意图也行,这样大家理解也更直观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否是这样?

什么网

楼主:
  看见我发的照片了吧,上边有2个T型通槽,我就是想在下边做一个工装固定到它上边

楼主:
  我发的照片我怎么看不见啊,是不是我的级别不够啊,我都找不见插入图片这个

楼主:
http://user.qzone.qq.com/532036531/infocenter#!app=4

楼主:
http://b261.photo.store.qq.com/psb?/V10Lzjp60V5Pny/2LierppBh43jXTu0*LF5LjRoBgWUlJFLrCsMlpmxJvs!/b/YcsSk5u8GwAAYvAJlpvFGwAA

楼主:
好了,看见我发的照片了吧,上边有2个T型通槽,我就是想在下边做一个工装固定到它上边.使用什么方式啊

网友:
做一个T型块以T型槽定位然后螺栓拉紧。T型块和T型槽的间隙在0.005-0.02之间,间隙越小定位越好,T型块淬火硬度在HRC40-55之间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