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上面骑自行车,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2-03-25):
如果让把两辆自行车分别固定在跷跷板的两端,跷跷板随时可能动,请问如果你在上面骑自行车,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要试了才知道
不然说不准

网友:
这种情况真的要试了才知道
也论证不出来

楼主:
我在想骑车的人会不会感到害怕?重心时时都处在不稳定的状态,会有心思骑车吗?

网友:
我会发现原来我是处在某个大型娱乐场里面

网友:
都固定了,怎么骑啊!

楼主:
座子固定,脚踏板可以踩,只是自行车不会往前跑而已

网友:
游乐场吗?

网友:
按照牛顿第一定律,把两辆自行车加跷跷板看做是一个惯性系,此惯性系没有外力作用,自行车能动属于内力,内力不会改变惯性系的状态,所以。。。。
楼主你的条件缺啊,这两辆自行车都动吗,还是一个动一个不动,这里的“你”是指动力吧

楼主:
平时在健身房里只有一个人骑的动感单车,突发奇想,可不可以有两个人骑的单车

网友:
就是上坡下坡的感觉,因为自行车都是固定了的

楼主:
人身体前后倾斜都会导致跷跷板转动,人处于这种重心不稳的情况下骑单车。如果你和朋友一起去健身,看到这样可以两个人一起玩的项目,会有兴趣玩吗

网友:
会一上一下吗?

网友:
哈哈,这个要试了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