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转角如何测量?

楼主(2012-03-25):
如图所示,请各位出个方案,测量38°。工件2不动,工件1通过销绕工件2转动,定义方向时可参考右侧小孔。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38°的公差要求是多少,如果不是特别严格的话可以做个检查用量具,用销和参考孔定义一条直线,做两个柱子插到这俩孔里,然后固定,工件2转动38°的地方做个滑块,开个(70+公差)宽的槽,往里套,套进去的就合格

网友:
看你的图有点丈二和尚。到底38゜是极限角度还是其中一个位置。量角器吧,小学生也会做。

网友:
使用万能角度尺可以直接测量。

楼主:
不好意思,补充下,销在实际中不能用,未突出来。这个是示意图,还有38的公差是+-0.5°,这个的实际工况就是汽车前桥的转向角度,靠限位螺钉限制最大转角,现在要设计一个建议的检具调整这个转角,要求一人轻松拿起,1分钟内完成操作。

网友A(2012-04-30):
你这个图没突出基准,不熟悉前桥的人有点抓不住重点。实际上前桥转向角的测量应该以两板托中心孔的连线做为基准测量的。我以前曾做过一套简易检具,就是用两个适合的芯轴塞入板托中心孔中,用一把长平尺靠紧两销,将转向节转到极限位置以平尺为基准用万能角尺测量转向节法兰面的角度,就是所要测量的转向角的角度。是能达到测量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没突出基准,不熟悉前桥的人有点抓不住重点。实际上前桥转向角的测量应该以两板托中心孔的连线做为 ...

你说的很对,不过用两个板簧销孔定位将来做的量仪就很大,所以我转化了下,用一个小孔和主销孔,之所以转换,我是考虑的我们自己的加工精度的,

网友:
38度不是要求很准的话,做个定位夹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