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液压锁和平衡阀的正确选用

楼主(2012-03-26):
双向液压锁和平衡阀的正确选用

楼主:
在低速轻载,对速度稳定性要求较低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成本,可以采用双向液压锁作为回路闭锁使用,而在高速重载,尤其是对速度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场合,一定要采用平衡阀作为闭锁元件使用,切不可一味追求降低成本而选用双向液压锁,否则将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游客

网友:
为何不好上传?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低速轻载,对速度稳定性要求较低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成本,可以采用双向液压锁作为回路闭锁使用,而在高速 ...

嘿嘿!我也不是太清楚!

网友:
其实工作时不动或者缓慢动作得场合用液压锁:如支腿。需要快速运动的用平衡阀,如动臂等,没必要分很轻

网友:
来学习下,确实有必要分开使用,感觉液压锁损坏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平衡阀运行更加稳定

网友:
有图和列子说明吗,那样简单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低速轻载,对速度稳定性要求较低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成本,可以采用双向液压锁作为回路闭锁使用,而在高速 ...

液压锁难道会比平衡阀便宜 ?第一次听说...
就成本而言,液压锁要贵很多,但是它是靠抱死活塞杆,来达到锁紧的目的.平衡阀,是通过控制油压来实现的,,两个很少的部分可以相互替代,但是大部分应用场合,两个是替代不了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压锁难道会比平衡阀便宜 ?第一次听说...
就成本而言,液压锁要贵很多,但是它是靠抱死活塞杆,来达到锁紧 ...

液压锁实质是由两个液控单向阀组成

网友:
液压锁和平衡阀一般用在不同的场合。液压锁一般用在需要保压的地方。平衡阀用在液压系统下降过程中,防止产生重力加速度状态。如液压绞车在下降过程中就需要加装平衡阀。

网友:
楼主应该问双向液压锁和双向平衡阀的区别,二楼回答基本正确。

网友:
大部分应用场合,两个是替代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