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时候用汇流板呢?

楼主(2012-03-26):
在什么时候用汇流板呢?我按字意理解是用它来同时控制各分路气流以形成一股大的气流来动作?

网友:
汇流板是将多个电磁阀集合在一起,减少了气管接头,显得更紧凑和简化。不是形成一股很大的气流,是一股气流被分掉,当然,还得看气源和接头的大小了!

网友:
汇流板实际上是用于阀门的集中安装与控制,气路起分流作用。一般汇流板阀门有最大位数限制,否则部分阀门输出压力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