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mm的灯丝支架用什么金属丝比较合适?

楼主(2012-03-26):
如图,2根0.5mm粗的灯丝支架用什么金属丝比较合适,最好比较好加工的,开个简易模就可以折的.钨丝,钼丝应该不行,太脆了.除开这2种材料还有那种材料比较合适?要有一定的硬度.谢谢了  各位~~

网友(2012-05-03):
氧化铝铜丝,耐高温,导电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