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钢加入量对球墨铸铁的影响

楼主(2012-03-26):
球墨铸铁熔炼配料
废钢加入量+回炉料加入量=100%加入量
为什么球化处理过后,浇注过程中铁液降温速度比较快呢?

网友:
主要看你的球墨铸铁牌号,根据不同的牌号有相应的配方,一般回炉料不允许超过三分之一。铁液球化处理后要3分钟内浇完,否则会因为反球化元素的存在而退化。

楼主:
QT500-7
目前配料是35%废钢,65%回炉料

网友:
65%回炉料?? 哪里那么多的回炉料?废品率太多?

楼主:
从一个倒闭铸造厂买的。
至于你说的浇注时间3分钟,我们是做不到的。
GB里面好像也没说3分钟吧!应该是7-9分钟/t吧!

网友:
这样的配料金相和机械性能稳定吗?

楼主:
强化级别均在三级以上。物理性能还可以吧!

网友:
球化时间一般控制在50秒以内,浇注时间控制在7分钟以下。铁水从出炉到浇注结束总时间最好控制在9分钟以下。。

网友A:
补充下,加的没有生铁和cu?你们的球铁不控制cu,Mn的量?

  机械性能,硬度,球化等级什么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下,加的没有生铁和cu?你们的球铁不控制cu,Mn的量?

  机械性能,硬度,球化等级什么标准?

当然Cu、Mn是在控制范围内的。

游客

网友:
如有兴趣,加Q群226184577

网友:
这没有影响啊,70%回炉料也搞过啊

网友:
那你有没有用测温枪测测废钢量提高后温度变化有多少啊??
  G6 X# q( A: e你确定是因为废钢的加入而使温度下降快的??

网友:
建议楼主先确定是否是废钢的加入导致温度下降快

网友:
废钢加入量和降温毫无关系,应该是你的包子没有烘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