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轴(转速约为200r/min)怎么样密封细粉尘(200目左右)?

楼主(2012-03-26):
旋转轴(转速约为200r/min)怎么样密封细粉尘(200目左右)?请大侠们指点啊!谢谢!

网友:
这种转速可以采用接触式密封,效果好,定期更换防尘圈。

楼主:
谢谢指教啊!用过接触式的了,但磨损比较严重,时间不长就又漏粉了!请问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迷宫的或唇形骨架油封会不会好点?

网友:
其实是用接触式密封,定期更换防尘圈。

网友:
旋转轴(转速约为200r/min)www 39028.com

网友:
用接触是密封,加压缩风,压缩风压力略高于介质压力。

楼主:
加压缩风是什么意思?能否说的具体点啊!谢谢了啊

网友(2012-08-27):
与我聊聊,要详细点,也许能提供解决方案Q412409355

网友:
你的工况条件要说清楚,温度、压力、速度、介质

网友:
油封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