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板玻璃清洗边部立面有水残留,求解

楼主(2012-03-26):
2440玻璃清洗机烘干后玻璃边部有水残留,在运行过程中滴落到传动滚上,导致后面清洗的玻璃下面有水。变换了几次风道口与玻璃夹角仍无法根除,求教哪位大侠精通此道!!两道吹风,其中一道与运行方向夹角约15°。

网友(2012-05-02):
你们的厚玻璃是单独清洗吗?是不是传送速度快了,如果在生产线上连接磨边机的一般速度不会太快,烘干是问题不大的,巴伐朗尼的清洗机风道口夹角一般是90度垂直的,不知道通用否;建议把传送速度降低一点,不行再检查一下是否风机过滤口堵塞造成风压过低,

网友:
恩,很有道理啊

楼主(2014-10-10):
谢谢,已经解决。控制速度,调整夹角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