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桌上车床加工时能不能用切断刀,同时完成倒角与切断?

楼主(2012-03-26):
在桌上车床加工时能不能用切断刀,同时完成倒角与切断?  如果可以,这把刀要怎么磨?如果不能同时完成,不换刀,能不能用这把刀来做倒角?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金工实习的时候我们用过切断刀进行倒角~~~

网友(点评):
问题是我做的这个产品,切断出来就是成品了,想在切断前,先用这把刀完成倒角,再切断.或同时完成,可以吗?磨刀方面有没有技术在里面?指导指导.

网友A:
我见过那老师傅就是把切断刀转45度,然后倒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那老师傅就是把切断刀转45度,然后倒角。

这种方法可行,但是最好还是用专门倒角的刀具做
不同的刀能承受的力的方向不一样

游客

网友:
问题是我做的这个产品,切断出来就是成品了,想在切断前,先用这把刀完成倒角,再切断.或同时完成,可以吗?磨刀方面有没有技术在里面?指导指导.
倒角本来就不要多大的力,所以影响不大

网友:
如果是自己玩,只要干出活就行,没有那么讲究。我的师傅当初一把切断刀,左右开弓,车圆、台阶、倒角、切断,一气呵成,

网友(点评):
车的是国标铜管,直径不真超过40MM,我的问题是切断出来就是成品了,所以倒角要在切断之前做好.或同时做好,就用切断这把刀.为了时间,不换刀.

网友:
可以的,但你最好说清楚切断什么材料,多大尺寸。

游客

网友:
切断的那一面,是外角.
切断铜管?我建议还是不要用切断刀。你是想倒内角还是外角?既然桌上车床,那么也可以多装几把刀的啊……
车的是国标铜管,直径不真超过40MM,我的问题是切断出来就是成品了,所以倒角要在切断之前做好.或同时做好,就用切断这把刀.为了时间,不换刀.

网友:
我加工尼龙棒就是用切断刀倒角 。 切断之后  还上车平面么?

游客

网友:
切断后就不能再加工了.所以一定要在切断前完成倒角,或同时完成.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是先倒角再切断,用切断刀的话重复定位会有问题
如果直接把圆柱切成斜度然后再切断,那切断刀大小可能不太合适吧
等到大侠来解答

网友B:
我在切刀的尾部(当刀尖快要切断时),这个地方磨出45度的小刀刃,这样,快要切断时,这个小刃正好给倒角了。

游客

网友:
这样是可行!可是随着切断刀的磨损,那个倒角不就一直在变??或者每次磨刀也得磨那倒角,且小刀刃到切断刀前部的距离得一致。哎!!!磨刀也是技术活。。。。
这位前辈讲的有道理,可以就是在磨刀上下功夫.

网友:
你可以用线切割把你要的刀具做成型。

游客

网友:
还是在刀具上下功夫,是吧?谢谢

网友:
1.先切一个深度超过倒角的槽
2.然后倒角
3.把槽往里切直至切断

游客

网友:
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的啊   算好割刀的 点就行了啊

游客

网友:
感谢指导

网友C:
如果量大,可用自动切割机,同时倒角,可去我空间看看。

游客

网友:
我来看看先

网友:
我只能说设计出这样的机构的人才牛呢,真的是纸上谈兵啊,不考虑一下如何加工,加工成本多少。不会是先剖开,加工好之后再焊起来的吧

游客

网友:
不知你看了我的图片没有,那是车出来的.我还以为你说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量大,可用自动切割机,同时倒角,可去我空间看看。

我看了你空间的视频,感觉你的机器做的是粗活.我的是手表的配件,要求精细一点.用你的机可能不行的.

网友:
还是装两把刀吧, 拉一下倒角,推一下切断,这样也很快(刀一正一反安装,主轴都不用反转). 刀太复杂磨也很花时间啊.

游客

网友:
你的建议可以接受 谢谢

网友(2012-04-30):
没问题了,关键看你磨刀技术了,磨一把成型刀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切刀的尾部(当刀尖快要切断时),这个地方磨出45度的小刀刃,这样,快要切断时,这个小刃正好给倒角了 ...

再切刀上压一刀片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