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C] 一篇毕业设计的摘要和英译,大家帮着改改

楼主(2012-03-26):
这篇毕业设计的摘要和英译有不少错误,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讨论。明显是用软件翻译的,每句都有问题。

-------------------------------

数控卧式车床CK6136液压尾座设计

摘要: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设计出与CK6136卧式数控车床相匹配的液压尾座系统,本课题将以其尾座为研究对象,设计出符合该车床的液压尾座。

为了完成本课题的设计,在设计之前的准备工作必须做好,首先是搜集和分析资料,主要包括国内外数控机床的发展现状;液压技术和液压传动系统的基本资料;同等机床液压尾座的图纸和资料等。其次是初步确定液压尾座的总体布局,包括配置形式、液压系统的布置及选择液压能源及相应的配套元件等。最后主要是关于尾座的设计计算。

CK6136数控机床变档卡紧及尾座顶紧的控制方式基本上是手工控制,在通常的加工过程中,需先用手工控制的方式完成变档和卡紧工作,然后再进行装夹,在装夹完毕后还需要使用手工控制的方式完成尾座的顶紧工作。由此可知,在数控机床的加工作效率效率并不高,而且工人劳动强度大,耗时又耗力,还会增加企业成本。因此,本课题研究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是在CK6136数控车床加工过程中,当需要使用尾座时,使用本课题所设计的尾座可以提高加工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企业成本。

关键词:数控机床  尾座  液压系统  液压缸  设计  校核

The design of CK6136 CNCmachine Tailstock Hydraulic system

AbstractThe main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based on CK6136 CNC machine tools to design requirements, designed to match itshydraulic Tailstock to meet the rotation accuracy, rigidity, temperature rise,and so on seismic requirement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machinetools.

        To accomplish this design, Icollected and analysed the information before the design, including domestic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NC machine tools; hydraulic system ofhydraulic technology and the basic information; equal hydraulic machineTailstock the drawings and information . Then is tentatively determined theoverall layout of hydraulic Tailstock, including the allocation of form, layoutand the hydraulic system of hydraulic energy, and select the appropriatematching components, such as. This was followed by the main Tailstock thedesign and calculation.

CK6136 CNCmachine tools changed file cards bear and Tailstock top tight is basicallymanual control, in the conventional process, the change required manual cardfile and clamping a tight and then again after the fixture also need to use amanual Tailstock The top tight.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CNC machine toolsin efficiency is not high, workers in labor intensity and great. Therefore, theissue of the Institute to achieve the desired results in the CK6136 CNC latheprocessing, when the need to use Tailstock, the use of this issue by theTailstock design can improve the process of mechanization and automation level,increas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reduce Workers in the labor intensity.

Key wordsNumerically-controlled machineTailstockHydraulic systemHydraulic cylinder inside diameterDesignExamination

补充内容 (2012-3-27 06:42):
4C只是我发的贴子的编号。为了挣点分,一星期发三贴,这是第4个星期的第3篇。

网友:
一般机械设计  翻译都是软件加自己的修改哇  谁能认识那些英文啊

网友:
既然是英译,当然是中文为主了,先不管中文写得如何,看看英文翻的如何。
【点评】
1.机器翻译,翻译完作者既没有过目,也没有修饰。至少细看一遍,单词间空格、大小写和语句通顺是可以做到的,哪怕是中文式翻译。
2.都是机器的错。看看机器的翻译,
"当需要使用尾座时",机器翻译为“when the need to use Tailstock”,其实翻译为“when using a tailstock is needed”较好;
几乎没有从句,比如,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设计出与CK6136卧式数控车床相匹配的液压尾座系统”,这样翻译比较妥当,
The mia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sign a tailstock system which matches with CK6136 CNC machine .
3.看多了影响心情,无论中文还是英文。

数控卧式车床CK6136液压尾座设计

摘要: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设计出与CK6136卧式数控车床相匹配的液压尾座系统,本课题将以其尾座为研究对象,设计出符合该车床的液压尾座。

为了完成本课题的设计,在设计之前的准备工作必须做好,首先是搜集和分析资料,主要包括国内外数控机床的发展现状;液压技术和液压传动系统的基本资料;同等机床液压尾座的图纸和资料等。其次是初步确定液压尾座的总体布局,包括配置形式、液压系统的布置及选择液压能源及相应的配套元件等。最后主要是关于尾座的设计计算。

CK6136数控机床变档卡紧及尾座顶紧的控制方式基本上是手工控制,在通常的加工过程中,需先用手工控制的方式完成变档和卡紧工作,然后再进行装夹,在装夹完毕后还需要使用手工控制的方式完成尾座的顶紧工作。由此可知,在数控机床的加工作效率效率并不高,而且工人劳动强度大,耗时又耗力,还会增加企业成本。因此,本课题研究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是在CK6136数控车床加工过程中,当需要使用尾座时,使用本课题所设计的尾座可以提高加工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企业成本。
关键词:数控机床尾座  液压系统  液压缸  设计  校核

The design of CK6136 CNCmachine Tailstock Hydraulic system

AbstractThe main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based(多处单词亲密接触) on CK6136 CNC machine tools to design requirements, designed to match itshydraulic Tailstock to meet the rotation accuracy, rigidity, temperature rise,and so on seismic requirement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machinetools.(原文没有讲旋转精度,刚度,温升等问题)

        To accomplish this design, Icollected and analysed the information before the design, including domestic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NC machine tools; hydraulic system ofhydraulic technology(液压技术的液压原理?不懂。) and the basic information; equal hydraulic machineTailstock the drawings and information . Then is tentatively determined theoverall layout of hydraulic Tailstock, including the allocation of form(可去掉of,或直接用configuration), layoutand the hydraulic system of hydraulic energy, and select the appropriatematching components, such as(such as 什么呢?). This was followed by the main Tailstock thedesign and calculation.
CK6136 CNCmachine tools changed file cards bear and Tailstock top tight is basicallymanual control, in the conventional(normal就可以了) process, the change required manual cardfile and clamping a tight and then again after the fixture also need to use amanual Tailstock The top tight.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CNC machine toolsin efficiency is not high, workers in labor intensity and great.(无语,也没有翻译增加企业成本) Therefore, theissue of the Institute to achieve the desired results in the CK6136 CNC latheprocessing, when the need to use Tailstock, the use of this issue by theTailstock design can improve the process of mechanization and automation level,increas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reduce Workers in the labor intensity.
Key wordsNumerically-controlled machineTailstockHydraulic systemHydraulic cylinder inside diameterDesignExamination

游客

网友:
1 大侠的水平很高,这篇错误太多,难为您了;2. 此文语法,时态问题严重,没错词是软件的功劳 3.国内的一般的期刊论文,毕业论文的英文摘要,几乎没有没毛病的;4. 我英语一直不好,吃过大亏。

网友:
有很多地方还是不太通啊

网友:
顶一个,我也正在搞机械专业英语,以备毕业设计写摘要用。。。。。呵呵呵。。。。学习。。。好久也帮我改改。。。

网友:
你这是从PDF里复制过来,连格式都没编辑一下啊

网友:
搞清楚单词的意义 然后自己组织下语言 通顺点就行 毕业设计不怎么看重这个的吧

网友:
学习了,这样的交流很好!

网友:
Abstract:The main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CK6136 CNC machine tools to design requirements, designed to match its hydraulic Tailstock to meet the rotation accuracy, rigidity, temperature rise,and so on seismic requirement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machine tools.
语法不对,意思不符合常理,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CK6136 CNC lathe's operation and machining request. Hydraulic drive tailstocks can meet rotation precision, rigidity; withstand temperature rising, surgy; and enhance all other requirement of lathing.

网友:
哎,昨天我也想试着翻译一下,看着乱死了,就放弃了

网友:
英语不好,不敢多说。倒是对这个4C有点兴趣。请问楼主,这是什么意思?我只查到一个4C理论,好像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