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纸机上的网毯纠偏装置

楼主(2012-03-26):
请教各位所使用的纠偏器都用得好么?我们厂用的气胎式的,网压部的还好,除了纠偏传感器有时会卡死无法回复的情况。
干燥部的气胎定期要换掉很麻烦。不知道用气缸的怎样?

网友:
纸板生产线烘干部上传送带也有纠偏装置,皮带跑偏后接触挡板--行程开关--启动纠偏电机--丝杠旋转,使皮带松紧边得到调整。

楼主:
学习了,我这用的是气动的,气胎式校正器。

网友:
校正器目前有:1.气胎;2.气缸;3.伺服电机。
但还是气胎的多。这种相对成本还是低一些。

网友(2012-06-08):
看起来怎么那么老。。。。。。。。。。。。。。。。。。。。

网友(2012-08-10):
还是选用安德里斯的结构好,去网上搜索一下看看。

网友:
你还是用气胎的好,成本也比气缸低,维修比气缸简便。对气源要求也低。

楼主:
是气缸的维护量比较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