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头顶面的黑色物质是什么?是否对加工不利?

楼主(2012-03-26):
    一硬质合金涂层钻头,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其表面有一层黑色物质,如图,刚开始以为是温度高烧的,后来发现不是,是一层黑色物质,像油性物质,附在钻头上面。
      被加工材料40Cr,钻头直径9,转速3200,进给800,外冷,乳化液。
      请教:钻头磨损正常吗?钻头顶面的黑色物质是什么?是否对加工不利?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应该是切削过程的高温下产生的杂质堆积

网友:
应该是乳化液经过高温后的残留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切削过程的高温下产生的杂质堆积

对

网友B:
乳化液的成分:矿物油,脂肪酸,乳化剂, 防锈剂,防腐剂,消泡剂;

半合成:矿物油,脂肪酸,极压剂,表面活性剂,防锈剂;

矿物油要组分为直链烷烃,高温氧化后分解产生油泥和积碳。

网友(点评):
很有道理

网友:
和吃火锅时糊的锅底不是一个道理嘛。

网友:
其實這是油和灰的混合物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合金钻头 3200S F800能加工多少深的孔 多少个?

游客

网友:
深16,数量约1800

网友:
高温摩擦后与切削液产生化学反应的残渣。用氯化蜡切削液试试。

网友:
我这都是用切削油的不会有这些东西出现!

网友:
“被加工材料40Cr,钻头直径9,转速3200,进给800,外冷,乳化液。孔深16,寿命约1800个孔”
不错,看这涂层颜色莫非是山特的?

PS:那个谁,你妈妈喊你来开眼界了。90m/min,0.25mm/rev。40Cr,2倍左右孔深,寿命1800个孔。

网友(点评):
喜欢山特的刀具,好用,就是贼拉老贵!不过东西值那个钱

网友(点评):
废话!人家是加工中心打能一样吗!同样材料这个速度放数控车床试试看,还开眼界!倚老卖老牛X个啥,在中国机加工这个行业比你见识的牛的多的去了,另外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山特的钻头没瓦尔特好,甚至还不如山高的钻头

网友(点评):
谁告诉你车床不能用这个速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乳化液的成分:矿物油,脂肪酸,乳化剂, 防锈剂,防腐剂,消泡剂;

半合成:矿物油,脂肪酸,极压剂,表 ...

这个看来应该是正解

网友C:
我也怀疑这1800个,求真像.

游客

网友:
这个寿命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怀疑这1800个,求真像.

是不是少了点.

网友:
乳化液和碎屑在高温下产生

网友:
进给再快一点,试试,效果应该会好点

网友:
乳化液经过高温后的残留物。

网友:
S3200  F800    加工1800个  应该是在铣床上加工的吧  车床能搞怎么猛吗? 我用数控平床钻都是S400  F40  效率贼低了,没办法一快钻头就烧,难后就蹦

游客

网友:
刀具材料不同的。你那基本是高速钢的。车床上一样能干,但是寿命肯定不如加工中心,因为工件的回转中心跟钻头的中心还是会有几丝的偏差的。
加工中心,钻。

楼主:
期待更多高手指点,主要说说其对加工是否不利

网友:
磨损基本正常,可以接受。可以适当提高下线速度。对加工应该没什么影响,因为那地方基本不参与切削。

网友:
油垢,不影响加工的

网友:
你这深孔钻从哪买的??

游客

网友:
11-20的刃长160的大概多钱一支?用起来如何啊?请给点经验,谢谢!
瓦尔特,从代理处买的

网友(2012-09-12):
楼主这钻头不是山特的货,钻尖的设计很不一样,如下几个才是山特维克的钻头。楼主钻头钻尖还有如麻花钻一样的横刃,下面的两种都没有,无需预钻中心孔。如果钻了中心孔反而会有反效果,因为中心钻钻出的孔的底角角度比较小,硬质合金钻头再钻下去由于径向力的影响反而寿命差。再补充一点:整硬钻头同铣刀一样,对径跳要求很高,推荐小于0.003mm。

网友:
楼上们的都是正解,混合物。

网友:
你哪钻头真不错,呵呵我们以前都是用山特的,东西也很不错,就是太贵了

网友:
从图片看,钻头的加工环境不好,冷却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