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不锈钢锯片要多厚

楼主(2012-03-26):
我想把20直径201不锈钢棒料锯断用多大的锯片多少转速锯片多厚???????????????????

网友A:
你是在什么床子上加工。如在铣床上切断,120*2.5-3mm锯片铣刀。转速要慢。最好是手动切断。

网友(2013-11-08):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什么床子上加工。如在铣床上切断,120*2.5-3mm锯片铣刀。转速要慢。最好是手动切断。

楼主是锯片,应该用一般的转轮开管机来锯的。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0.6mm厚异型304管,不知道选什么样的不锈钢专用锯片合算,批锋小,寿命长,不要经常磨齿。

敬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数量多可以用其它设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