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完成一个动作过程,请教西门子PLC

楼主(2012-03-2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要完成一个动作过程。这个过程到一步的时候分为四种情况:

这个一个循环,奇数次的时候完成一个动作,偶数的时候又分为三种情况,第2.12次的时候完成一个动作,第4、10次的时候完成一个动作,第6、8次的时候完成一个动作。

怎么用计数器或者其他办法将这几种情况分开呢?到了那步就根据次数进行选择要完成哪一个动作?我用的是西门子300 PLC

网友A:
为什么用300,我只会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300,我只会200

那你说一下用200怎么做吧  这个只是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所以不能解释为什么用300   谢谢了

网友:
“奇数次的时候完成一个动作,偶数的时候又分为三种情况,第2.12次的时候完成一个动作,第4、10次的时候完成一个动作,第6、8次的时候完成一个动作。”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2-04-25):
我学了一点OMN的,但我想其本上是一个原理,我想你除了要用计数器指令外还要用到比较指令。具体你参考PLC编程软件的指令说明书吧。

网友:
想法跟楼上的差不多

网友:
可以使用条件控制的方式编程,即步进的控制方式

网友:
计数器,然后做变量判断

网友:
我没用过西门子,在欧姆龙里可用移位指令完成,贴个图参考下,移位指令各品牌的PLC都有,只是用法不同。

网友B:
用比较指令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比较指令不就可以了吗

个人觉得比较指令程序较长。

网友:
还没学过PLC。路过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