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

楼主(2012-03-26):
机械设计 新人一枚,求笼罩、

网友:
刚刚加入 多多关照 谢谢

网友:
2012工作总结
    自从去年毕业以来,也就是2010年七月份,我已经在工地呆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了。我们这个工地坐落于新疆别迭里,即别迭里水电站工程。别迭里水电站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乡境内的托什干河上,由拦河引水枢纽、引水渠、排冰闸、压力前池、压力管道、电站厂房、侧堰、泄水槽、尾水渠、退水渠、渠系交叉建筑物等组成,线路总长约38.98km。电站总装机24.8KW,工程规模为中型,年发电量8.67亿kWoh。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托什干河丰富的水能,通过新建拦河枢纽、渠道和电站引水发电,向阿克苏电网输送电力和电量,缓解当地电力紧张状态,同时在拦河枢纽上设置放水洞,修筑灌溉渠道,改善灌溉引水条件,维护河道生态环境等重要作用。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发展、帮扶推进、资源开发"助推阿合奇县经济迅猛发展的一项重要工程。
     我的专业是工程机械操作与控制技术,简称工程机械。来到别迭里后,测量部高健部长带领我们参观了工地。那时才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了真实的施工区域,和自己以前实习的地方有所不同,但也感觉到了自己以后的工作范围。我们到达这个项目之前,这里突遭洪水的袭击,有些刚建起的作业区已经被洪水吞没。我是学机械的,所以理所当然被分到了机电作业部门。其他两个和我不是一个专业,一个是学机械设计,一个是学电气自动化,同样来到了我们部门。我们的领导是蒋利泽,他是我们作业部副部长。经过了简单的分配我们各自找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和那个学机械设计的新同事来到了机电作业部门修理班,以后就跟着几位师傅学技术,积累经验。
     机电作业部管理别迭里项目上的所有施工车辆及其他设备,这些车辆包括重机、自卸车、吊车、皮卡、洒水车、加油车等。重机有挖掘机械、推土机、压路机。其他设备包括有发电机、混凝土搅拌车、混凝土输送泵等。现在说下我从学校到单位一些基本的认识。首先,我感觉到有一定的落差,这个落差不是待遇问题,也不是工作有多么艰苦或者有多么地轻松那么简单,而是我感觉到以前在学校学的知识太少了,说准确点就是现在突然感觉到自己要掌握的东西很多很多。从你想要了解机械开始就会有一连串的问题在你的面前,很实际、很繁杂、很抽象、也很耐人寻味。要解决这些问题我感觉自己要去探索的也必须很多。为了解机械的原理,我必须得搞清楚机械的构造,为了搞清楚机械的构造,我必须经常去跟着师傅去修理机械,这个也很正常,就像是有些单位一样,新来的员工必须得到基层锻炼。说起修理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讲。如果说每天跟着师傅能处理上一个不同的故障那也感觉很好,这样我就可以系统的把那些故障归纳总结,哪一个故障是什么原因导致,是什么配件损坏,哪一个电路、气路、或者油路出现问题,只有这样我才感觉我会慢慢地懂得如何去分析故障原因,可是现实怎么会这么理想化呢,不是的。刚刚来到修理班,也就是新疆别迭里项目部机电作业部门修理班,其实是个偌大的修理场地,包括两个工具室,一片停故障车辆的平地,再加上几条修理车辆的地沟。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我渐渐地熟悉了自己的所谓初出茅庐的差事。第一,上班得按时,这样慢慢培养了我正常的起居习惯。有事没事,我得穿上工作服去修理班看有没有故障的车辆。对我来说,我是想学到点基本的知识。我期待以后我见到故障车辆能自己判断,而且是轻而易举的就能完成的事情,可是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如愿以偿。修理班有四位修理师傅,通常是有故障车辆的时候大家一起处理,自从我们两个新同事拜师以后偶尔会出现徒弟跟师傅的状况。其实我想如果我能不间断的学习到有关车辆的技术性问题,那也不错,最起码自己在积累经验,可是在这里我们其实有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也是要做的。汽车换轮胎我们也要负责更换处理,而且似乎变成了一种义务。我不知道这是我们必须要经过磨练的事情,还是我们参加工作以来必要性的工作,很模糊,但是也很现实。模糊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懂得了更换轮胎是不是就懂得了成大事必须从小事,从那些很粗很累的活做起;现实是这些事情已经让我们本能的当成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且要时刻准备去做。在修理班,我感觉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更换汽车轮胎。好在我也了解了不少不知道该不该了解东所谓的知识。轮胎的气压数,哪些车辆轮胎上是多少气压,哪些车辆轮胎气压大点,哪些小点。除了更火汽车轮胎,其次我感觉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更换挖掘机小臂,铲斗,或者是大臂的那根又粗又沉得销子了,很累的,真的。年轻人总不该站那儿不动,看着师傅们干那些重活吧,我们得抗大锤,抡大锤,反正一切重活我们都在干着。说了这么多我感觉有一点跑题,但是我还是想重回到正题,那就是我深刻的觉得自己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太少了,要不自己不会起点这么低,在这里浪费时间,做一些不必要事情。如果我会发动机,我可能亲自去拆卸车辆,不让师傅们指指点点,如果我会挖掘机故障处理,我也不会去在那儿老是干重活。一句话,现实和理想落差太大。
    刚开始我们来到这里跟着师傅们,他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里我会一一陈列:
1.车辆保养。车辆保养是学机械必须得注重的地方。首先,以重机为例:A,前端工作装置连接销轴肯定要按时加润滑脂。像动臂销轴,动臂液压缸低端销轴。在最初的100小时内需要每隔10小时进行保养处理,也就是要更换润滑油。五十小时强制性保养。铲斗和连杆销轴如果在水中或者稀泥重操作时需要10小时保养一次。回转支承,需要在500小时进行强制性保养。旋转内齿轮要在500小时进行强制性保养。B,加发动机机油。发动机机油油位检查,每隔10小时检查一次,每隔500小时更换发动机机油,同时发动机油滤清器500小时更换一次。C,齿轮油。旋转减速装置油位油位250小时检查一次,1000小时更换齿轮油。行走减速装置250小时油位检查,2000更换一次齿轮油。D,液压系统。10小时检查液压油油位,250小时排放液压油箱贮油槽,500小时更换液压油箱过滤器,更换泵排油过滤器,1000更换先导油过滤器,10小时检查软管和管线漏油,250小时检查软管和管线裂纹,弯曲。E,燃油系统。10小时排放燃油箱油槽,50小时检查水分离器,500小时更换燃油过滤器,1000小时清洗输送泵滤网,10小时检查燃油软管泄露、250小时检查软管裂纹、弯曲等。F,空气滤清器。250小时清扫一次,清扫六次之后或者一年以后更换一次。G,冷却系统。10小时检查冷却液液位,使用前第一次50小时检查和调节风扇皮带张力,以后100小时检查。一年更换两次冷却液。500小时清洗散热器内部,当更换冷却水时气息散热器内部。500小时清扫冷却器前方网罩。H,空调机。250小时清扫循环空气过滤器,当阻力过大时更换。250小时清扫新鲜空气过滤器,1000小时更换。250小时检查制冷剂量,检查压缩机皮带张力。500小时清洗冷凝器芯。250小时季节前和季节后检查。I,点系统。10小时检查铲斗斗齿的磨损和松动。需要时更换铲斗,变换铲斗连接至正铲,调整铲斗的连接,拆卸行走杆,检查和更换安全带,检查挡风玻璃洗涤液液位。50小时检查履带的垂度。需要时清洗驾驶室地板。250小时检查螺栓和螺母的紧固扭矩。以上情况因车型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2.    维修。重机一般情况下有电路,气路,油路,还有机械性故障等。有个日立250H电喷挖掘机因为冒黑烟,机子无力换了四个喷油嘴,更换期间还要往电脑里面输入喷油嘴上的代码以便达到喷油正时的功效。自卸车维修的应该是最为频繁,主要的就是气路上的问题,还有离合器从动片也经常出现打滑,需要更换。后桥V型架上的螺栓很容易脱落,这个也经常更换。前桥转向摇臂,转向横拉杆这两个构件也经常因为疲劳过度而断裂。发动机窜油,增压涡轮尾气少,经常会导致更换发动机活塞,及其四配套(缸套-活塞 -活塞环-活塞销)。装载机的限位螺栓也很容易因为疲劳过度儿断裂,变速操纵阀有时因为压力失准而失去原有工作有效压力,在我来这里一年之久这个也更换过一两次。再有就是发动机气门间隙的调整,有两次调整法,逐缸调整法。发动机前端盖有几个齿轮(凸轮正时齿轮,曲轴正时齿轮,中间齿轮总成)如果拆装的时候没有调正时发动机会出现打不燃火。以上是代表性的几处故障,也是经常性遇见到的,还有取力装置(取力器),机油泵,压缩机,发电机,离合器总泵,打气泵(水冷压缩机),油水分离器总成等不常见的构件也需要我逐步去了解。
        一年的经验学习,积累,多多少少有所收获。但又回想以往处理过的故障,总是感觉还缺少什么,总有那么多的地方没有吃透,还需更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