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成集成块?

楼主(2012-03-26):
给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液压原理图。本来想弄一个集成块出来,但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东西,不知道怎么下手。。。 有大虾说就是在一个铁块上钻几个孔,这我也知道~  但我更想知道里面的油路怎么通的?!所以上传一个简单液压图,忘大虾们赐教。如果可以能把3D图传上来嘛?!希望我们这些后辈能达到其一反三 的效果。。。

网友A:
找本液压传动的书。泵、缸、电磁阀、减压阀、节流阀的结构都有。很多!

网友:
用叠加阀,集成块的油路按原理图油路打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
1.弄清原理图。
2.根据设计要求确定系统的压力、流量、油缸的运动速度、油液流速、管路通径等一些基本参数。
3.根据以上参数选择油泵、安全阀、换向阀、单向阀、液压锁。
4.根据选择的液压件做阀块(把液压件安装在阀块上)等,注意哪一些装在阀块上哪一些装在管道、油缸、油泵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本液压传动的书。泵、缸、电磁阀、减压阀、节流阀的结构都有。很多!

弄清楚各个阀的工作原理与外接油口,根据原理图连接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本液压传动的书。泵、缸、电磁阀、减压阀、节流阀的结构都有。很多!

谢谢!! 那些我都看了一下。。。

网友:
唉,这个我也是刚接触
对于新知识,我们总是不知从何处入手
还望高手能做详细指点

网友B:
给你个平面展开图看一下,10通径的电磁换向阀和10通径的溢流阀。慢慢来,会学会的。

网友:
接触的都是气动,没有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平面展开图看一下,10通径的电磁换向阀和10通径的溢流阀。慢慢来,会学会的。

恩 谢谢!!!我下来看看~~

网友C:
这个集成块不用设计,有现成的,200元一个。

网友:
用用管式的阀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集成块不用设计,有现成的,200元一个。

呵呵,这是自己学习用的~~

网友:
集成块好做,选用的油泵,电机,管径要匹配。我做过一个,管径太细,压力调不下来

网友:
说是容易做时难啊 做液压站纠结中~~

网友D:
如果是大流量的可以用插装阀来代替你图上面的三位四通手动换向阀,如果想弄的话我可以给你设计一个,我电话1823688516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大流量的可以用插装阀来代替你图上面的三位四通手动换向阀,如果想弄的话我可以给你设计一个,我电话 ...

谢谢!!这个只是自我学习用的!! 但是大侠如果方便能做个给我参考嘛?!

网友:
下下来看下哈············

网友:
你选的阀(三位四通),样本上一般都有阀底板尺寸,照着画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只是自我学习用的!! 但是大侠如果方便能做个给我参考嘛?!

你可以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液压传动》,那上面有介绍!主要是在集成块上打孔,注意阀的布置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液压传动》,那上面有介绍!主要是在集成块上打孔,注意阀的布置就是了。 ...

恩,好的!!学习了~·

网友(2013-05-15):
很简单的

网友(2016-05-20):
先定输出参数,然后计算系统压力、流量、管径,把损失加上;然后选型,一般来说单向阀,溢流阀选插装阀好些,集成块小;主控阀还是用板式,大概定了就可以画个大铁块,然后就是修修改改,不断完善。多参照别人的也能总结出一些东西来。

网友:
看样子主要是油路钻孔和液压阀的布置结合考虑啊

网友E:
说简单点就是在一个铁块上钻孔,根据原理图确定孔之间的通断关系。首先是得选定液压元件。在集成块上合理布置元件,要考虑操作性,元件不能干涉。集成块体积尽可能小,大了浪费材料,也很沉(小可初次设计集成块时没考虑那么多,结果加工出来的集成块太大太沉)。集成块上避免细长孔,同一平面上两孔口间距应注意管接头旋转空间。

网友(2016-06-20):
也是希望能学习集成块的设计,大家能互相交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简单点就是在一个铁块上钻孔,根据原理图确定孔之间的通断关系。首先是得选定液压元件。在集成块上合理布 ...

讲的很透彻

网友(2016-10-07):
好想交个朋友

网友(2016-11-20):
引用 楼主:
呵呵,这是自己学习用的~~

我是想按图学着玩的

网友(2019-03-28):
我会,可是我不告诉你

网友:
专门设计液压系统的  包括原理  阀块  计算 选型   可以加微信讨论15257208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