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HTC8030b车床线速度不敢提高,困扰很久了

楼主(2012-03-26):
我们单位新购买了一台沈阳80数控卧式车床。 因为都没什么经验, 现在加工一个245 X 245 X 425MM的油缸体, 内孔180 ,材料45钢调质T265 , 现在用德国防震刀杆切削内孔单边2MM ,每转进给0.2  ,转速200, 主要是操作工对国产机床没什么信心 ,不敢提高转速 ,怕工件飞出来了  。

我查询过刀片的切削参数,要求内孔180的 转速起码要到680 。

敢问各位高人,有用过沈阳车床80的 提供一下你们的加工经验  ,一般加工中大型工件 150~400公斤的 能启用多少的转速 ?

非常感谢 ,现在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很久了!

楼主:
机床转速是50-1800 机床能负载的重量好像是5吨

楼主:
现在用的是四爪 人工装夹夹紧 三爪的话是 机床液压装夹

游客

网友:
四抓的话有极限速度的。千万别拿安全开玩笑

网友:
工件的装夹稳定吗?液压卡盘还是手动卡盘?

游客

网友:
三爪是液压 四爪是手动 工件4边都是精磨过了的 有短爪和长爪 应该比较稳定 就是操作工死活不敢提高转速 一般都是100~200

楼主:
我又不懂车床 所以不敢乱说

网友:
你可以试试让操作工每次加一点。200没问题那就试试300,没问题就400,以此类推,反正要不了几次就到600多了。。。

游客

网友:
非的要用过 或者做过的人拍板 他才肯
可惜,操作工胆子特别小 完全不肯尝试 说怕出事

网友:
80的机床开个几百转是没有问题的。1800的最高转速打个对折也得900的。

网友:
找厂家,办事处应该有技术员,这个问题。。。

网友:
工人怕出事不敢提高转速,这要比啥都不怕蛮干的要好的多!
你就对他说,工件加持好,正常加工,转速升到600,飞出来我负责!!
加入真的飞出来了,第一个受伤的是他,你不见得时时刻刻陪在机床身边。
内孔180,如果是个简单的套,在普车上600转都不止。但是这么大的箱体,高速转起来是不是很恐怖。这种心理只有干过的人才知道

网友A:
主要是长了,露出卡盘有425长,截面应该是正方体,也不存在偏心离心力 的问题,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长了,露出卡盘有425长,截面应该是正方体,也不存在偏心离心力 的问题,应该问题不大。

工件全长425去掉短爪就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长了,露出卡盘有425长,截面应该是正方体,也不存在偏心离心力 的问题,应该问题不大。

全长425去掉短爪就300

网友B:
提高到600完全没问题  问题不是车床受不了 而是工人的心理受不了 80车 伸400根本不算长 而却不偏心 转速在高也不会掉下来的 切削量 单边两个不大    可以跟工人讲下 放心干  习惯就好了  实在不行的话 就让他加大进给量吧 单边 3到4个 走刀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到600完全没问题 问题不是车床受不了 而是工人的心理受不了 80车 伸400根本不算长 而却不偏心 转速在高 ...

谢谢。我会跟他说的。就是希望有经验的人指点下

网友:
没干过数控,只干过普车,不过我看了下数据,觉得工人挺靠谱。是不是245 X 245长度为425的正方体,如果是通长的,加刀杆那离卡盘近900长,200已够快,上升的空间不大,再说刀片参数,那只是仅供参考,最底680转?那开800转好了,门别锁,你站着那看,看你害怕不。。。。汗死,叫那900转的帮你干,他速度快

游客

网友:
孔深就200多一点
问题是 80车床 他平时平端面 400*400*755的工件也是用的180转。。。。一样的方形
什么叫加刀杆那离卡盘近900.。。

网友C:
两百多的正方体伸出300多长六百转绝对没问题的,我以前在63上面做外圆700多的,转速800,伸出卡盘200多长,只要不是偏心件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期待高人,这个完全没有经验,没做过,不过象楼上说的一次加个50S试下。

网友(2012-05-19):
刀片盒上给的切削参数只是基于工件材料硬度HB180,15分钟的有效寿命,你的工件调质到265了最起码要乘以0.6的系数,外加要刀片寿命长点得话再乘以0.7的系数,你自己算算现在切削速度是多少了!另外在装夹不是很稳定的情况下尽量选择低点的切削速度,你们这的工人不是胆小,是谨慎,安全。你知道一旦车飞了场面是何等的壮观吗?不懂不要紧,蛮干会死的很惨的!

游客

网友:
有意思了!人家说180内径要转速680,那要384米一分钟的线速度,我说的HB180是所有的刀具制造商的刀片切削钢件和不锈钢起始值。
人家说的180是直径,不是硬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百多的正方体伸出300多长六百转绝对没问题的,我以前在63上面做外圆700多的,转速800,伸出卡盘200多长, ...

 你真牛!63上面做外圆700多?

网友:
只是看着害怕而已,只要卡住了没问题

网友D:
俺就干过偏心的,回转直径有800,主要镗孔,挖卡簧槽,孔有80这样子,工件有20公斤,夹具设计挺好,精镗孔转速1200,机床(6140)在跳动,产品也不会飞出来的呵呵,就是不敢在旁边看住哈,切削液哗哗得往外飞,天气热的时后一天加5桶水,哈哈机床要用水泥包死啊,只是孔要求不高,+18丝而已。

网友:
工人要求200转靠谱,你的按参数要680也能加工,就怕刀片受不了,四抓夹紧是安全的,转速过高你的车刀就要长换了。这是我个人做过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就干过偏心的,回转直径有800,主要镗孔,挖卡簧槽,孔有80这样子,工件有20公斤,夹具设计挺好,精镗孔转 ...

你更牛B。6140转800

游客

网友:
过奖过奖,嘻嘻,赚钱嘛

网友:
我们干的工件是260*350*550的方,还是偏心的,我最高转速给到350,恒线速是精车160,粗车140.粗车量单边4个,进给34丝,光车内孔和平断面,一点问题没有,不过我们是斗山机床的液压4爪卡盘

网友:
80床子四爪卡盘直径有近800了吧,245的方回转直径估算是340多,我认为主要看机床刚性和卡盘直径,800的卡盘开600多转,工件是不会飞,关键是机床有震动没,那怕是轻微震动你说会对镗孔没影响?我们单位1000直径的卡盘数控车开300多转机床就有轻微震动,建议你换个500左右的卡盘估计开600可以哈,如果你们的机床800的卡盘开600多转且机床稳定,那我倒是佩服沈机了,他们什么时候开始这么牛b了

网友(2013-11-07):
加工靠经验积累

网友:
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适当增加转数和进给。

网友:
自己一个个的试试,谁也说不准,

网友:
50转间隔加一下,达到350应该没问题